[运放] 1mA恒流电路

楼主(2021-11-25):
有些不明白,这个电路是怎样实现1mA恒流的。
1、如果我需要0.1mA恒流应该怎样更改设计参数?
2、如果我使用9V电源,又该如何更改设计参数?

网友A:
把7.5k电阻换成75k电阻就可以了。供电电压只要大于5V就可以了。供电电压只要满足tl431和运放的工作电压就行了,再就是供电电压越小,你的恒流源带负载的能力就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7.5k电阻换成75k电阻就可以了。供电电压只要大于5V就可以了。供电电压只要满足tl431和运放的工作电压就行 ...

输入端R173阻值不用改吗?

网友B:
这是一个经典的正输出小电流精密恒流源电路。
图中电阻不能随便选,必须以R为基数,按图中比例选取。
由于运放用于放大电路时,输入端具有虚短-虚断特性,设其为Ux,列方程计算Io,最终会得到Io=Vref*4/R。在计算过程Ux会被消掉(这就是为什么这堆电阻必须按图中比例选取的原因)。
现在计算输出电流就很简单了:Vref=2.5V
输出0.1mA:R=100K;
输出1mA:R=10K;
输出10mA:R=1K;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经典的正输出小电流精密恒流源电路。
图中电阻不能随便选,必须以R为基数,按图中比例选取。
由于 ...

我今天推算了一下,果然如此,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经典的正输出小电流精密恒流源电路。
图中电阻不能随便选,必须以R为基数,按图中比例选取。
由于 ...

学习了!!

网友E:
4楼分析的很到位了,根据4楼的思路还可以求出某固定恒流条件下供电电压与负载的关系。楼主位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啦。

网友D:
电阻R184阻值应该是10KΩ??
运放虚短可得
U+=U-                                             a
运放虚断可知通过R173 R184电流相同
即:(Uref-U+)/R173=(U+ - U2)/R184        b
      (U1-U-)/R165=U-/R164                       c
若:R173=R184 ; R165=R164
c  U-=1/2U1
b  Uref=2U+ - U2                               e
a和式c可知 U+=U-=1/2U1
所以式eUref=U1-U2
U1点与U2点电位差为Uref
通过两点间电流为UrefR174//R175//R176的并联
输出电流为通过R173 R184电流  U1U2之和,
R173 R184电流太小了忽略不计的话有以下结果:
此电路Uref2.5v  合并电阻2500  电流为1mA
改变两点间电阻就可以改变电流值。

你分析基本 是对的,但如果你把那个用10k,就会有一个被你上面忽略的小电流,实际略大于1ma,而原图的7.5k则正好是1ma
R173那路过来的电流就是0.125mA了 你要设计理论上加大R173那路电阻减小对输出的影响 。 在加大三个并联电阻到25000Ω。

网友F(2023-02-13):
+12V可以换成+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