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大家,耦合电容的容值怎么求?

楼主(2021-11-26):
请教大家,耦合电容的容值怎么求?有公式吗?

网友A:
单问“耦合电容的容值怎么求?”没有意义。

电容耦合电路除电容外还需考虑电阻(可以是后级输入电阻)。至于器件参数具体取值,需考虑信号频率特性,即由信号确定电路频响。

“有公式吗?”

到《电路原理》之类的教科书中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问“耦合电容的容值怎么求?”没有意义。

电容耦合电路除电容外还需考虑电阻(可以是后级输入电阻)。至 ...

网友B:
就是阻抗分析

网友C:
一般要求容抗远小于后级输入阻抗。

网友D:
从去耦电容的作用出发,参考emc的一些测试信号。
分为两大类:
1、一类叫电源跌落,由于电网大负载的启动,导致供电电压不稳定,emc标准最高可达0.5s,这个时候是要搞大的电解电容。
2、还有一类叫抗扰度,是一种am波形注入到电源的,这种频率很高,通常要求分布参数小的电容和磁珠。抗扰度测试失败,会有报告的,一般标注频段。针对性的去掉。
3、如果你的产品不做emc,成本敏感,除单片机外,大部分如运放,去耦电容可去掉。我有一次,设计工装板,直接给原理图,上面的去耦电容标注都是100pf,本来是100nf,结果pcb厂家帮我焊接时全部按照原理图焊接的。回来就是把电源部分改回去了,其余没动。
目前我知道运放去掉去耦电容,影响频率响应,大致是速度变慢。
这就是我理解的去耦电容,所谓的干扰,都是这些emc中的模拟干扰。
有仪器就慢慢调,没仪器老老实实阅读emc测试标准,了解了这些干扰,有了设计目标,答案自然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去耦(=退耦)跟耦合不一样的。

我当作那个常用的100nf电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错题目,我若是老师仍然会给至少一半的分数。

你是模电高手,给人留点面子,扣完没事。
补:
宽带信号,电容约大越好,越接近理想电容越好
窄带信号,耦合电容与负载构成高通,决定频率下限。
看看有问题吗?

网友F:
连容抗都不会算改行卖土豆去吧,更有前途。

你牛X,你就是卖土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