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定时器8位,16位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2021-11-26):
是不是位数越高越好呢?

网友A:
具体看应用,位数越高,分辨率越高

网友B:
时长不一样,精度不一样

网友C:
定时时长不一样,精度不一样

网友D:
精度不一样,采集是速度不一样

网友E:
定时的时长不一样,定时范围不一样,精度也不一样

网友F:
16位的精度高些

网友G:
采集的精度不一样,速度不一样

网友H:
如果时钟一样的话,定时时长可调整范围不一样。如果按最长定时一致来看的话,定时精度不一样,16位比8位精度要高出很多。
至于哪一种更好,要看实际应用,如果都能满足的话,8位定时器更省资源。当然如果8位的时长或者精度不够的话,就要用16位的了。

网友I:
定时的时长不一样,精度不一样,采集的速度也不一样

网友G:
定时器单步计数一致的话,16位就比8位的定时器行程更长一些

网友J:
8位,最大数字255, 16位,最大数字65535,位数越高精度越好,部分MCU还有32位定时器.

网友K:
根据实际应用情况来选,如果要求定时器输出频率越高,则位数高的输出的频率越高,如果要求频率输出不高的,就可以用8位的定时器了。

网友L:
具体看需求来确定,不是位数越高越好,本来八位可以搞定,就没有必要选用十六位,另外两者的区别是精度和时长不同的。

网友M:
精度不一样,采集的步长也不一样

网友N:
1.字长不同;
2.速度上有区别,寄存器的字长;

网友O:
8位定时器是从0-255,16位是从0-65535。单位时间一致条件下,16位的定时器比8位的定时器行程更长,但精度更高。

网友P:
这个8或16位其实是说的计数器的大小,跟手机上的计数器差不多,16位可实现的定时长度高于8位,同时钟频率下,16位可实现精细的定时,如1ms,8位的只能分为256份,而16位可以分为65536份

网友Q:
位数越高,细分的时间可以越短,可以做定时的时间越细,比如同一个时钟频率,8位就是1/255,16位就是1/65535,时间更短

网友R:
16位定时器比8位定时器的总定时更长、精度更高、更占资源。

网友S:
定时器是依托于时钟的,同等时钟条件下,16位定时器会比8位定时划分的更细,你可以选择更精准的时间进行定时

网友:
上图,不是一句两句解释清楚

网友T:
8位定时器是从0-255,16位是从0-6553516位定时器比8位定时器的总定时更长、精度更高、更占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