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549的电容触摸按键,是什么?

楼主(2021-11-26):
这个电容触摸按键指什么?
这是芯片还是开发板?

网友A:
是CH549芯片的一个外设,功能为电容式的触摸按键。常用于家电面板,便携设备控制面板.......之类的。

网友B:
这是一种专用接口,还是需要搭电路

网友C(点评):
一种专用外设接口,不需要其他外围器件

网友D:
就是可以作为电容按键IO

楼主:
电容按键,可能加电上用的稍微多一点。
外观好看

网友:
按键可以做在绝缘体下面,表面做纯平  还绝缘

网友E:
就是指这几个IO可以直接连接电容触摸按键,检测电容触摸按键的状态。

网友F(2022-03-03):
可能就是带有触摸算法,也就是ADC采样吧

网友G:
一般触摸都是检测电容值的改变

网友H:
你看看程序代码呗,我觉得就是ADC操作

网友I:
这个可能是检测电容改变时的电压,判断是否有触摸按键吧

网友J:
这个你得问问官方FAE,问问这是啥?

网友K:
一般就是触摸按键喽,就是在开发板上设计的触摸区域

网友L:
这种按键就是一种外设,方便用户使用的

网友M:
触摸按键是芯片的外设,不是开发板

网友N:
开发板上可以设计触摸按键而不需要外置的专用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