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的CH9141的程序在哪儿

楼主(2021-11-26):
请问一下,CH9141 是内置程序么?需不需要自己写代码?能二次开发么?

网友A:
不支持二次开发,支持AT命令操作,如需二次开发,可选用蓝牙MCU,CH573:http://www.wch.cn/products/CH573.html   CH582:http://www.wch.cn/products/CH583.html

网友B:
就是一个小模块工具了?拿来直接用?

网友C:
上AT命令操作的

网友B:
现成的模块~

网友D(2022-01-15):
貌似是不支持二次开发的

网友E(2022-03-02):
这个程序估计是内置的,也就是不开源的

网友F:
这个芯片是不是直接拿来就能用啊?好像不需要烧程序吧

网友G:
你好像理解错了,这是转接芯片吧

网友H:
一般情况是内置程序,不会提供给用户的

网友I:
不需要自己写代码

网友J:
我看介绍是内置的,你可以问问代理,看看咋回事儿

网友K:
不需要自己搞代码的啊,自己写代码可太麻烦了

网友L:
这个估计就是傻瓜操作,直接做PCB电路即可,不需要写代码

网友M:
你这个好像是蓝牙芯片吧,直接可以用做透传的好像

网友N:
你说的二次开发,估计可以用AT指令吧,但是开不开放不知道

网友O:
程序是内置的,不需要自己写代码,可通过AT指令进行一些配置,在9141的手册中有AT指令的相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