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9101和CH9102的区别

楼主(2021-11-26):
有大佬知道CH9101和CH9102的区别的区别是啥么 ?最近想做款USB转串口的模块,选型就想从这2种选,选哪个好呢?

网友A:
您好,CH9101和CH9102 我司第三代产品,双方共同的技术特点为:在串口速率上可支持到4Mbps,支持硬件流控,以及高波特率持续高效传输,除此之外,串口IO支持独立供电,可以直接和外部5V/3.3V/2.5V/1.8V等串口直接通讯,内置Serial Number,部分型号内置EEPROM支持USB VID/PID/字符串等信息的配置等。不同点仅存在于封装形式(可实现PinToPin替换)和可提供的IO资源数量不同,您可以根据如上差异针对性选择适合您产品的型号。

网友B:
上面的fea解释太到位了,学习了

网友C:
选择啥都行,好像是封装不一样而已

网友D:
没用过CH这个串口,不过我觉得应该还不错,可以买来玩玩

网友E:
串口而已,那个便宜用哪个呗

网友F:
我觉得FAE解释很清楚了,不知道解决楼主这个问题了没

网友G:
我看沁恒的芯片真的很不错,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H:
串口我建议用CH340就行

网友I:
好像就封装不一样吧,可以用CH9102

网友J:
沁恒的接口芯片还是很强的,我看有款蓝牙/USB/串口的,三通非常好

网友K:
之前用过CH9121好用极了,所以才来沁恒的社区网站来学习学习

网友L:
他俩好像区别不大,随便选择的,朋友

网友M:
如果可以,用CH9102吧,IO多便于多功能开发

网友N:
一个串口而已,不用过于纠结的,可以用CH9102的

网友O:
选择CH9102吧,功能更多一些

网友P:
串口没啥问题,就选择CH9102吧

网友Q:
我觉得CH9121还行,买来玩玩呗

网友R:
他们仅限于封装形式不一样,可以随便选择

网友S:
我觉得可以考虑CH9102,看看

网友T:
沁恒的芯片属实好用,稳定可靠

网友U:
听FAE的,靠谱,芯片都挺好用的

网友V:
我之前用过CH9102,好用,楼主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