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推荐沁恒USB转高速串口芯片CH343

楼主(2021-11-26):
挺喜欢这个沁恒USB转高速串口芯片CH343,它在原有的串口参数上提高了速率,最高可达6Mbps,非常好用。以下是它的特点:
特点
全速USB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
内置固件,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增加额外串口。
计算机端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支持免安装的操作系统内置CDC类驱动程序或者多功能高速率的VCP厂商驱动程序。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独立的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6Mbps。
可选自动识别和动态自适应在115200bps及以下的常用通讯波特率。
串口支持5、6、7或者8个数据位,支持奇校验、偶校验、空白、标志以及无校验。
支持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支持CTS和RTS硬件自动流控。
支持半双工,提供正在发送状态TNOW支持RS485切换。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支持RS232接口。
USB端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
串口I/O独立供电,支持5V、3.3V、2.5V、1.8V电源电压。
内置上电复位,内置时钟,无需外部晶振。
CH343P内置EEPROM,可配置芯片VID、PID、最大电流值、厂商和产品信息字符串等参数。
芯片内置Unique ID(USB Serial Number)。
提供SOP16和ESSOP10及QFN16无铅封装,兼容RoHS。

网友A:
缺点是不支持外置晶振

网友:
原来没注意还有这颗料

网友B:
CH340的升级版

网友C(2022-02-16):
看这个芯片的参数属实不错,不知道价格咋样

网友D:
一般情况用CH340就行了,完全够用

网友E:
速率挺高的,6M呢,好用

楼主:
沁恒这块芯片,有喜欢的可以试试,很不错的

网友F:
还可以修改VID等参数啊,这不是完全可以定制了么

网友G:
参数挺好的,我挺喜欢,楼主这芯片多少钱啊?

网友H:
其实串口电压这块,有1.8V的,属实可以看看

网友I:
还得是沁恒啊,做接口芯片一点儿不费劲,非常专业

网友J:
免装的驱动,很喜欢,这能让运维同事省很多事情的

网友K:
这芯片多钱一片啊?照比CH340的话,是不是更有性价比呢?

网友L:
6M的速率,我一般是用不到了

网友M:
这个是CH340的升级版

网友N:
这个芯片从命名规则上来看,应该就是沁恒经典芯片CH340的升级版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