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MCU的串口不够用了,可以用CH9344么?

楼主(2021-11-26):
刚刚看了官网,发现CH9344是一款USB转4串口控制芯片,提供4组全双工的异步串口UART0/1/2/3,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升级到USB总线。用在电脑上是真的不错。但是我想用在MCU上,是否可行呢?有没有MCU的串口扩展芯片啊?

网友A:
您好,MCU使用USB扩4串口可使用CH344,另MCU的串口扩展芯片可查看我司CH432、CH438、CH9434。

网友B:
可以呀。,挺多可以尝试的型号呢。

网友C:
可以啊,没问题

网友D:
MCU的USB好像不太行吧,比较费劲

网友E:
MCU的串口扩展芯片好像是有的

网友F:
CH438好像就支持MCU,可以用这款

网友G:
这个扩展芯片不是多了去了么,用2个MCU都行啊

网友H:
这个没这么干过,不知道支不支持MCU

网友I:
我觉得可以看看沁恒的官网,看看芯片推荐

网友J:
我觉得可以找个沁恒的FAE试试。咨询一下

网友K:
CH432也行,双串口芯片,挺好

网友L:
MCU转串口,有很多呢,看看沁恒的单片机外围产品 看看

网友M:
我看沁恒的CH9434可以,但是CH9344好像不太行

网友N:
模拟串口行不行,这种好搞一些

网友O:
串口也可以换成SPI/I2C啊,这种不就多了么

网友P:
沁恒有三款,我找到了,推荐给你,CH438 CH432 CH9434

网友Q:
我觉得这种有很多,可以多个MCU也可以选择拓展芯片

网友R:
串口属实好用,简单稳定可靠,但是MCU的串口不能有太多

网友S:
想知道CH438这种芯片怎么玩?怎么选择串口通道呢?

网友T:
我看CH438可以,支持8串口,完美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U:
你找沁恒的FAE咨询一下吧,不知道官网更新怎么样,FAE比较实时

网友V:
来沁恒官网看看,沁恒有很多这种串口扩展芯片的

网友W:
如果不差钱的话,可以多个MCU,只用MCU的串口的功能,也算是串口扩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