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105K8_S8_C8固化ISP程序并用ISP进行下载

楼主(2021-11-26):
简介
本文档主要介绍如何将ISP程序固化到HC89S105K8/HC89S105S8/HC89S105C8芯片中,并且如何用
ISP程序下载用户的程序。
本应用笔记软件版本号:
烧录器上位机软件 HC-PM51 V5.0.12.0 固件版本号 v5090
➢ HC-LINK V4.0固件使用HC-PM51 V5.0.12.0更新至最新
上位机软件HC-ISP V2.0.4.0
本应用笔记适用芯片: HC89S105K8HC89S105S8HC89S105C8HC89F0650
相关数据手册、工具及技术文档下载网址: http://www.holychip.cn/

楼主:
1 说明
HC89S105S8 在出厂时已经固化了 ISP 程序 V02 版本,用户拿到芯片就可以直接用 ISP 方式进行程
序的下载,具体的步骤可参考第 3 章。用户也可以用 HC89S105S8 的 JTAG 接口进行程序的下载和仿真,
一旦用户使用 JTAG 接口对芯片进行了下载或仿真,出厂固化的 ISP 程序就会被擦除,但用户可以使用
HC-LINK 或 HC-PM51 重新固化 ISP 程序,固化的步骤可参考 2.2 和 2.3 小节。另外,用户也可以将 ISP
程序和用户程序合成一个烧录文件,然后通过 JTAG 接口将烧录文件烧到芯片中,以后就可以直接用 ISP
进行用户程序的更新。
HC89S105K8和HC89S105C8 目前出厂的芯片没有固化 ISP程序,后续在出厂时也会固化ISP程序。
用户可以使用 HC-LINK 或 HC-PM51 固化 ISP 程序,固化的步骤可参考 2.2 和 2.3 小节。需要注意的是:
HC89S105K8 和 HC89S105C8 有两个版本的 ISP 程序,用户在使用工具的时候,需要进行选择。

楼主:
2 ISP程序的固化
本章介绍如何固化 ISP,以及如何将 ISP 程序和用户程序合并成一个烧录文件。
2.1 硬件连接
将 HC-LINK 或 HC-PM51 和 HC89S105K8/S8/C8 芯片按照下图的方式进行正确连接。
2.2 HC-LINK 固化 ISP 程序
2.2.1 固化 ISP 代码的方式
打开 HC-PM51 上位机软件, 点击模式,选择 JTAG/SWD 模式,然后选择 HC-LINK,再根据硬件
连接的芯片选择芯片: HC89S105K8, 最后点击加载代码,选择 HC89S105K8_S8_C8-ISP-0x7821-V02.hex,
将 ISP 代码加载进去, 加载代码的页选择为最后 4K, 如图所示:
加载 ISP 代码后,点击代码选项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点击加密保护,设置最后 4K 的 IAP 擦写保护使能,防止 ISP 程序被意外擦除,如下图所示:
点击保存 HCF,可以将此烧录文件保存起来,以后可以直接加载 HCF 文件进行烧录。
当使用 HC-LINK V4.0 时,可以点击下载 HCF,将烧录文件下载到 HC-LINK V4.0 中,然后使用
HC-LINK V4.0 进行脱机烧录 ISP 程序。
当使用 HC-LINK V3.0 或 HC-LINK V4.0 可以点击自动按钮,进行在线的 ISP 程序下载。

楼主:
2.2.2 使用 HC-LINK V4.0 固化 ISP 烧录文件的方式
使用 HC-LINK V4.0 的方式,可以直接加载官方的 ISP 烧录文件, 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载 hcf,将烧录文件下载到 HC-LINK V4.0 中,然后使用 HC-LINK V4.0 进行脱机烧录 ISP 程序。

楼主:
2.3 HC-PM51 固化 ISP 程序
2.3.1 固化 ISP 代码的方式
打开 HC-PM51 上位机软件,点击模式,选择 JTAG/SWD 模式,然后选择 HC-PM51,再根据硬件
连接的芯片选择芯片: HC89S105K8,最后点击加载代码,选择 HC89S105K8_S8_C8-ISP-0x7821-V02.hex,
将 ISP 代码加载进去, 加载代码的页选择为最后 4K, 如图所示:
加载 ISP 代码后,点击代码选项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点击加密保护,设置最后 4K 的 IAP 擦写保护使能,防止 ISP 程序被意外擦除,如下图所示:
点击保存 HCF,可以将此烧录文件保存起来,以后可以直接加载 HCF 文件进行烧录。
点击下载 HCF, 将烧录文件下载到 HC-PM51 中,然后使用 HC-PM5 进行脱机烧录 ISP 程序,或者
点击自动按钮,进行在线的 ISP 程序下载。

楼主:
2.3.2 固化 ISP 烧录文件的方式
当使用 HC-PM51 烧录器时,可以直接加载官方的 ISP 烧录文件,如下图所示:
点击下载 hcf,将烧录文件下载到 HC-PM51 烧录器中,然后使用 HC-PM51 进行脱机烧录 ISP 程序。

楼主:
2.4 ISP 程序和用户程序合并烧录
用户可以将 ISP 程序和用户程序合并为一个烧录文件,下面以 HC-PM51 为例进行展示,当使用
HC-LINK V4.0 时,只需要将设备选择换成 HC-LINK 即可。
2.4.1 加载 ISP 代码
打开 HC-PM51 上位机软件,点击模式,选择 JTAG/SWD 模式,然后选择 HC-PM51,再根据硬件
连接的芯片选择芯片: HC89S105K8,最后点击加载代码,选择 HC89S105K8_S8_C8-ISP-0x7821-V02.hex,
将 ISP 代码加载进去, 加载代码的页选择为最后 4K, 如图所示:
加载 ISP 代码后,点击代码选项进行配置,如下图所示:
点击加密保护,设置最后 4K 的 IAP 擦写保护使能,防止 ISP 程序被意外擦除,如下图所示:
2.4.2 加载用户代码
再次点击加载代码,选择用户程序,将用户的程序代码加载进去, 加载代码页选择前面 60K,
HC-PM51 上位机软件会根据程序的大小自动进行页选择, 如图所示:
2.4.3 烧录文件保存
点击保存 HCF,可以将此烧录文件保存起来,以后可以直接加载 HCF 文件进行烧录。
点击下载 HCF,将烧录文件下载到 HC-PM51 中,然后使用 HC-PM5 进行脱机烧录 ISP 程序,或者
点击自动按钮,进行在线下载程序。

楼主:
3 使用ISP程序通过串口下载用户程序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ISP 程序通过串口下载用户程序。
3.1 使用 HC-ISP 在线下载用户程序
3.1.1 硬件连接
HC-LINK V4.0 支持 USB 转串口的功能,配合上位机软件 HC-ISP,通过串口对固化 ISP 程序的
FLASH 单片机实现一键下载的功能,无需冷启动,非常方便用户程序的下载。
用户也可以使用 USB-TTL 的串口工具进行下载,此时需要注意的是,要先点击 HC-ISP 软件的下载
按钮,然后再把 USB-TTL 工具的 VDD 和芯片的 VDD 连接上。
3.1.2 操作流程
打开 HC-ISP 上位机软件, 选择芯片型号,选择 ISP 协议的版本号,然后点击加载代码,将用户程
序加载进来,然后选择 HC-LINK V4.0 对应的 COM 口,最后点击下载,完成用户程序的下载

楼主:
3.2 使用 HC-PM51 ISP 模式脱机下载用户程序
3.2.1 硬件连接
3.2.2 操作流程
打开 HC-PM51 上位机软件, 设备选择: HC-PM51,然后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 最后点击模式,将
烧录器模式切换到 ISP_V02 模式。 注意这个模式的选择和前面固化的 ISP 程序版本号相对应。
点击加载代码,将用户程序加载进来,然后根据需要完成代码选项、加密保护等信息的配置,最后
点击 下载 hcf, 将用户程序生产的烧录文件下载到 HC-PM51 烧录器中,将烧录器转接板上的拨动开关
拨到 ISP,就可以用 ISP 模式脱机烧写用户程序了。

网友A:
ISP下载,还是很好的。

网友(2022-02-13):
HC89S105K8/HC89S105S8/HC89S105C8芯片用什么下载器

网友B:
HC-LINK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C:
keil如何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D:
能够使用iar开发吗

网友E:
JTAG 接口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F:
HC89S105多大的ram和rom?

网友G:
HC-PM51支持串口吗

网友H:
用ISP进行下载,简单多了。

网友(2022-03-30):
芯圣一级代理现货供应  需要芯圣ic可联系 企鹅号2914373240   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