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8怎么样?

楼主(2021-11-26):
我看沁恒出了个8串口的芯片“CH348”,这芯片怎么样啊?是在电脑上虚拟出来8个独立串口么?稳不稳定啊?

网友A:
您好,CH348为单路USB转8串口芯片,串口之间彼此独立且互不影响。

网友B:
USB高速转8串口芯片CH348,使用单芯片即可实现USB转8路高速串口,配合厂商提供的串口驱动,在系统下可以直接看到8个虚拟串口。各串口波特率均可达到6Mbps,且各串口内置收发FIFO,独立工作互不影响。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申请芯片和评估板:http://www.wch.cn/contact_us.html

网友C:
        最多可以输出多少个PWM

网友D(2022-01-07):
厉害了,U转串啊~8个

网友E:
对的,一扩8串口。

网友F:
1个USB括8串口,在电脑端就是显示的8个串口号。

网友G:
是的就是8个虚拟串口

网友H:
一扩8,牛X啊。

网友I:
性能非常好,放心大胆用

网友J(2022-03-02):
估计还行吧,CH340属实很稳的

网友K:
一般情况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如果插八个设备的话,那可就不知道了

网友L:
这芯片应该还行吧,毕竟是沁恒的产品啊

网友M:
沁恒做转接芯片还是不错的,所以应该还行的

网友N:
你可以试试嘛,我觉得还行,我用的CH340反正是很好用

楼主:
属实不错,大家也可以试试

网友O:
八个独立串口属实很震撼哈,一般电脑能接三四个就不错了

网友P:
估计是稳定的,因为沁恒很专业

网友Q:
挺好的,你用就知道了

网友R:
感觉还行,我用过一次,属实很OK

网友I:
行业内的翘楚,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