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103C8的问题?

楼主(2021-11-26):
pi, IO, top
请问一下,CH32V103C8的硬件IO布局情况和STM32F103C8是不是pin to pin 兼容啊?

网友A:
都是pin to pin 兼容的

网友B:
楼主想要做什么啊

网友C:
是硬件pin2pin的

网友D:
这个你查手册呗,手册对比一下 一看就出来了

网友E:
应该是硬件完全兼容的,我不知道软件兼不兼容、

网友F:
我觉得可以看看官方设计再来问问题

网友G:
这个IO布局好像差不多,但是完全一致好像不是

网友H:
我倒是没注意过,不过我瞅着应该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I:
我是直接焊上的,没坏,电源部分应该是完全兼容

网友J:
你得去查手册,直接问看都不看,不太好吧

网友K:
CH32V好像是完全兼容ST的,我看硬件一致

网友L:
布局情况一致啊,我之前设计过的

网友M:
应该是pin2pin的,我看电源部分至少一致

网友N:
其实兼不兼容,你是不是都要重新设计电路啊,直接重新设计就好啦

网友O:
我看是兼容的,不过没太仔细去看,你得好好看看

网友P:
最好是自己认真的对一对,画错了很耽误事的

网友Q:
一般情况是完全兼容的硬件,软件需要调整

网友R:
这个好像是P2P的吧,我看了数据手册,对比了一些,有些像啊

网友S:
是兼容的,不兼容也没关系,电源部分兼容就好

网友T:
我之前设计过一次,我对比了ST的,硬件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