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3这个三通芯片怎么样?

楼主(2021-11-26):
看到官网介绍CH9143是BLE/UART/USB 三通芯片,这个三通是怎么用啊?就是蓝牙收到数据通过U口和串口同时将数据传出来么?是不是可以用它做个蓝牙抓包工具啊?

网友A:
是的,BLE、UART、USB,任何一个接口收到的数据都会通过剩余两个接口透传出去。
如果做蓝牙抓包工具,只能连接上蓝牙后,才可将蓝牙收发的数据透传给USB、UART口。
沁恒已开发出蓝牙抓包工具,链接:http://www.wch.cn/downloads/WCH_BLEAnalyzer_zip.html

网友B:
版主解释很棒啊

网友C:
这么一说,好像前一段看有人评测,说挺好的

网友D:
这个芯片很实用

网友E:
不错,可以做蓝牙分析仪。

网友F:
很棒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G(2022-02-16):
这种三通芯片没用过,不过听说是不错的

网友H:
这种芯片是不是不需要自己写代码啊,都是已经烧录好的 是吧

网友I:
完全可以做个蓝牙抓包工具的呀

网友J:
这芯片的思路就非常好,三通,非常到位

网友K:
直接用就行了,根本不需要考虑怎么使能

网友L:
这种好像是蓝牙透传的,就是蓝牙收到数据发送给USB和串口的吧

网友H:
我当初要买来着,后来把这事儿给忘记了

网友M:
做个抓包工具非常好用的,没啥问题

网友N:
沁恒做接口芯片属实很好用,非常受益

网友O:
做抓包工具,或者做个透传项目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