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的低功耗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11-26):
简介
本篇应用笔记主要介绍 Holychip Flash MCU HC89S003F4的低功耗模式应用。 本应用笔记主要包括
工作模式介绍,进出低功耗注意事项
本应用笔记为
Holychip Flash MCU HC89S003F4的应用补充材料,不能代替用户手册,具体功能及
寄存器的操作等相关事项请以用户手册为准。
本技术手册适用芯片: HC89S003F4
相关数据手册、工具及技术文档下载网址: http://www.holychip.cn/

楼主:
1、 低功耗模式的应用
HC89S003F4 提供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作为省电模式。 提供多种方式从空闲/掉电模式唤醒。最低
功耗可至 7uA。

楼主:
1.1 进出低功耗注意事项
1.1.1 仿真接口
由于进入掉电模式将停止 CPU 和外围设备的所有时钟信号,所以在掉电模式下不能进行程序仿真。
1.1.2 系统时钟
在芯片进入掉电模式之前,需要配置扩展 SFR 里 FREQ_CLK 寄存器,指明目前 CPU 时钟的频率,
FREQ_CLK 寄存器配置的值等于 CPU 时钟的频率值,最小为 1MHz,假如目前 CPU 的运行频率为 16MHz,
那就配置寄存器 FREQ_CLK=0x10。
1.1.3 IO 端口
系统进低功耗,端口状态不会改变,所以需要客户根据实际应用来配置端口状态来达到理想功耗值。
未用端口建议配置模拟输入模式。
1.1.4 低功耗模式唤醒
有多种可以退出低功耗模式的方式,不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唤醒 MCU,否则可能出现唤醒失败的
情况。使用WDT进行掉电模式唤醒时清狗动作和进入掉电指令之间间隔大于等于3个wdt_clk(约70us)。
1.1.5 低功耗优化
使用 ADC 功能时, 注意进入低功耗模式时,设置 ADC 参考电压为内部参考电压,关闭 BOR,使
芯片的功耗进一步降低。

楼主:
2、 参考范例及库函数
通过上述介绍,配合 HC89S003F4 的用户手册,我们对 HC89S003F4 的低功耗功能及操作方法有了
进一步的掌握。
Holychip 官方同时提供了该模块的应用样例及库函数,用户可通过打开范例的工程进一步直观地熟
悉该模块以及库函数的应用,在实际开发中也可以直接参考范例和使用库函数来快速实现对该模块的操
作。

网友A:
这个资料还是很详细的,比较不错的资料,很好,很棒的。

网友B:
分析详细,谢谢。

网友C(2022-01-04):
避坑宝典

网友D(2022-02-11):
闭坑好宝典

网友E:
低功耗的模式,是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单片机。

网友F:
使用低功耗MCU 优化控制流程、算法

网友G:
功耗最低的单片机了吧

网友H:
已使用的IO如何设置功耗低

网友:
如何实现单片机系统的低功耗

网友I:
单片机低功耗有什么好方案

网友J:
单片机的低功耗方式如何实现?

网友K:
HC89S003F4单片机,低功耗怎么样

网友L:
低功耗单片机选哪些比较好?

网友M:
降压,降频,降速,启动低功耗模式,不用的时钟和内部外设关掉。

网友N:
低功耗单片机有多省电

网友O:
常用HC89的低功耗单片机是哪个?

网友P:
单片机有哪两种低功耗节电模式

网友Q:
帮忙推荐几款超低功耗单片机

网友R:
单片机低功耗工作方式有哪些

网友S:
单片机选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T(2022-04-01):
种深度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U:
都要求低功耗 特性

网友V:
低功耗系统设计需要注意很多非传统性因素

网友W:
选哪种超低功耗LDO单独对CPU供电

网友X:
超级低功耗单片机的代表产品

网友Y:
可以实现理想的低功耗特性

网友Z:
有许多单片机应用领域,都是用电池供电

网友AA:
如何进行低功耗硬件电路设计

网友O:
低功耗应用

网友AB:
外设模块功率消耗

网友AC:
究 竟怎样算低功耗?

网友AD:
芯片数据手册上那些“小的出奇”的休眠功耗

网友AE:
看了,讲的不错。

网友AF:
低功耗表现咋样?

网友AG:
低功耗,是不是会选择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