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的 PWM 控制H桥应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1-11-26):
简介
HC89S003F4集成了三个 12 PWM 模块,有两种输出模式,分别为互补输出模式以及独立输出
模式,可应用于多种情况下。
在各类应用中,
PWM 互补输出模式常用于 H 桥控制,并且需要 PWM 中心沿对齐。 HC89S003F4
目前硬件中只有边缘对齐,本应用手册将采用软件控制的方式,实现可调整死区时间的 PWM
心沿对齐,并且占用
CPU 资源较少,不影响 CPU 的正常使用。
本应用笔记为
Holychip Flash MCU HC89S003F4的应用补充材料,不能代替用户手册,具体功能及
寄存器的操作等相关事项请以用户手册为准。
本技术手册适用芯片: HC89S003F4 HC89F003F4HC89S001J4HC89F0431HC89F0421
HC89F0411P
相关数据手册、工具及技术文档下载网址: http://www.holychip.cn/

楼主:
简介
HC89S003F4集成了三个 12 位 PWM 模块,有两种输出模式,分别为互补输出模式以及独立输出
模式,可应用于多种情况下。
在各类应用中, PWM 互补输出模式常用于 H 桥控制,并且需要 PWM 中心沿对齐。 HC89S003F4
目前硬件中只有边缘对齐,本应用手册将采用软件控制的方式,实现可调整死区时间的 PWM 中
心沿对齐,并且占用 CPU 资源较少,不影响 CPU 的正常使用。
本应用笔记为 Holychip Flash MCU HC89S003F4的应用补充材料,不能代替用户手册,具体功能及
寄存器的操作等相关事项请以用户手册为准。
 本技术手册适用芯片: HC89S003F4 HC89F003F4、 HC89S001J4、 HC89F0431、 HC89F0421、
HC89F0411P。
 相关数据手册、工具及技术文档下载网址: http://www.holychip.cn/。

楼主:
2、 应用举例原理图及说明

H 桥常用于控制电机正反转, Figure 2-1 H 桥原理图就是一个简单的 H 桥电路,由 2 个 P 型场
效应管 Q1、 Q2 和 2 个 N 型场效应管 Q3、 Q4 组成,所以叫做 P-N MOS 管 H 桥。
桥臂上 4 个场效应管相当于四个开关, P 型管在栅极为低电平时导通,高电平时关闭。 N 型管在
栅极为高电平时导通,低电平时关闭。

楼主:
3、 软件实现效果

实现效果:在动态改变周期和占空比时, Q1 和 Q3 不能同时导通, Q2 和 Q4 不能同时导通。
第一个周期: PWM1 = 1; PWM11 = 0; Q2 和 Q3 导通,电机反转;
PWM1 = 0; PWM11 = 0;反转关闭,而此时 PWM2 = 1;PWM21 = 0;正转还没有打开,四个管子都
处于关断状态(死区时间来控制);
第二个周期: PWM2 = 0; PWM21 = 1; Q1 和 Q4 导通,电机正转;
PWM2 = 1; PWM21 = 0;正转关闭,而此时 PWM1 = 0;PWM11 = 1;反转还没有打开,四个管子都
处于关断状态(死区时间来控制);

楼主:
4、 实现方式及计算公式
4.1、 实现原理

手动计算 PWM 的死区时间,使用占空比模拟死区时间,然后通过延时的方式,控制 PWM1 和
PWM2 使能的时间间隔,从而将 PWM 设置为中心沿对齐。具体表现为使能 PWM1EN 后延时一
段时间后使能 PWM2EN(如 Figure 4-1)。

楼主:
4.2、占空比设置方式
PWM1 和 PWM2 的周期配置一样,范例中设置为 0x0320, PWM1 和 PWM2 的死区时间设置为6;
PWM1 的占空比寄存器配置为周期/2+要求的死区时间,即 0x0190 + 6 = 0x0196;
PWM2 的占空比寄存器配置为周期/2-要求的死区时间,即 0x0190 – 6 = 0x018A;
4.3、 PWM1 和 PWM2 间隔时间设置方式
NOP 个数 = 死区时间– 3
例:死区时间设置为 6 则间隔时间为 3 个 NOP,如果死区时间为 10 则间隔时间为 7 个 NOP

楼主:
5、 使用注意点
1、 外设时钟和 CPU 时钟需要保持一致。
2、 现象中的死区时间是通过占空比来模拟的,所以不能使用硬件自身的死区时间
3、 为达到 PWM 中心对齐,打开 PWM1 后需要间隔一段时间打开 PWM2,详见计算公式
4、 上电瞬间后会有不稳定波形可能会导致电机短路,所以需要先打开 PWM1 和 PWM2 后延时

段时间后再打开 PWM1、 PWM11、 PWM2、 PWM21 的输出
5、 在主循环更改周期以及占空比前建议关闭总中断(EA =0),更改完成后在打开总中断(EA =
1),防止更改过程中被中断打断(程序详见 HC89S003F4 控制 H 桥 V1.0.0.1(主循环修改))
6、 在中断中修改周期以及占空比时建议将本中断的优先级设置到最高,防止被其他优先级更高的
中断打断(程序详见 HC89S003F4 控制 H 桥 V1.0.0.1(中断修改))
6、 相关说明
对应范例程序:
HC89S003F4 PWM 控制 H 桥 V1.0.0.1(主循环修改)
HC89S003F4 PWM 控制 H 桥 V1.0.0.1(中断修改)
示例运行环境:
KEIL-C51: V9.56.0.0
HC-LINK: V3.0.2.0
MCU: HC89S003F4
实现抓取波形:
示例运行抓取波形 V1.0.0.1(使用软件 Logic 1.2.9)

网友A:
学习了,学到了不少,谢谢

网友B:
学习了,学到了不少的很棒的帖子。

网友C:
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很棒的,不错的知识贴。

网友D:
原来这就是H桥啊,学习的

网友E(2022-04-06):
楼主,一直不理解这类H桥控制,这个是半个PWM周期正转,半个PWM周期反转,这实际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呀?

网友F:
再多一个PWM就好了

网友A(2022-05-13):
21ic论坛真不错,总是可以学习到很多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