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最近想买块新唐的开发板,有推荐么?

楼主(2021-11-26):
最近想买块新唐的开发板,看NuMicro M451不错,各位有啥新唐的开发板推荐么,主要是工业控制+显示。

网友A:
根据具体需求问问代理吧

网友B:
目前某宝官网有两种,NuMicro M451带功能板,熟悉例程方便,但贵些,还有一个只有单片的,便宜。至于“工业控制+显示”哪种合适,只有看具体设计要求。我认为最合适的还是熟悉了之后自己布板,我就是这样做的。顺便推销一下,这两种我都买了,要是楼主需要NuMicro M451,可以降价转让。

网友C:
咸鱼有便宜的,买过2块

网友D:
请用m487系列,m4,cpu@192 mhz,外设及周边比较多。
显示的话,挂EMWIN 用ebi或SPI比较快速刷图。

网友E:
看具体需求吧,
新唐的代码风格,用起来倒是很爽,好像51,但功能强大

网友F:
你看官网,开发板那么多
先看看资源满不满意,
然后买块便宜的呗

网友G:
有选定的了,就试试呗

网友H:
可以看看官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I:
现在还能申请开发板了么

网友J:
有看好的就试试呗

网友K:
楼主是想做什么么?

网友L:
淘宝咸鱼应该都能有吧

网友M:
找代理商问问,看看有没有推荐的,他们上新应该会快吧

网友N:
可以自己试试做个电路板玩玩

网友O:
NuMicro M451这个应该挺贵吧,不如自己试试做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