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有针对低温的MCU么?

楼主(2021-11-26):
北方这边一到冬天,温度骤降,我司做车载机都是在客车里,冬天一开启有些时候都启动不了车载机,还需要预热,这咋办啊。

网友A:
新唐有车规mcu, NUC131U

网友B:
只是这样的话,一般的工业级都能满足吧,除非是大东北

网友C:
可以加Q探讨一下 2458461126

网友D:
买工业级的就是啊

网友E:
买工业级的mcu

网友F:
一般的也-40吧
我用过最低的也只有-55

网友G(2022-01-26):
这个不太清楚,你问问代理看看他们有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H:
应该能有吧,毕竟是大品牌

网友I:
预热是正常操作的,再好的抗低温效果的芯片也顶不住的

网友J:
一般情况不仅仅是MCU能抗低温,晶振啊屏幕啊 都要抗低温的

网友K:
这种咋说呢,有肯定有的,一般零下二十度肯定够用了,但是建议你要考虑好其他元件的低温条件

网友L:
预热吧,预热能让整体系统更稳定可靠一些

网友M:
北方属实到冬天就冷,室外的话肯定不太行

网友N:
就算有也不行的,北方冬天室外一般都零下二三十度,而且还有水汽啥的,你得有加热装置

网友O:
车载机烤一会儿不就好了么,一般车都要预热的,何况机器呢

网友P:
这种情况做预热是对的,选型方面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