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皮革挠曲性测试仪操作步骤

楼主(2021-11-26):
  皮革挠曲性测试仪用于各种皮料、革料、布料(如衣料用革、手袋用革、袋物用革等薄物革)的耐折性试验,测试皮革在连续弯曲作用下的耐挠曲性能。
  试验原理:
  将皮革试片之一端表面作为内侧,另一端表面作为外侧,以每分钟100±5次,在22.5°角的来回折叠中完成材料表面耐挠试验,观察试件是否有无龟裂的情况。
  适用标准:
  BS-3144、ISO17694、ENISO20344、ENISO5402、JIS-K6545、QB/T2714、SATRATM55、GB/T20991-20076.6.3、GB/T3903.41
  技术参数:
  1.同时试验试样数:12组,同时可测试12个试片
  2.夹具:
  a.上夹具:由一对绕轴旋转的平面金属板组成,其中一块梯形ABCD金属板,底D角是半径2mm的圆角,EF边支撑、夹持被折叠的试样。另一块EGHCF形状的金属板。两块金属板用松紧螺钉连在一起,并有上夹具的有效作用点的调节装置。上夹具由电机驱动,以水平轴作往复运动,向下运动角度为(22.5±0.5)°,运动速率为(100±5)次/min。
  b.下夹具:由一对平面金属板组成,固定在上夹具下方,与上夹具在同一平面内,固定试样。当上夹具EF边水平时,下夹具上边与上夹具的EF边距离为(25.0±0.5)mm。
  3.计数器:LCD液晶显示0- 999,999
  4试样尺寸:矩形(70±1)×(45±1)mm。
  5.电源:AC220V  3A
  6.外形尺寸: 645×520×340mm (L×W×H)
  7.重量:60kg
  操作步骤:
  1.打开上下夹具,使间隙至少是试件厚度的两倍。
  2.转动电机,直到上钳上的大EF平行于固定下钳的上边缘。
  3.将试样对折,将待测表面向内对折,使两个较长的边连接在一起。将折叠好的试件用折叠边夹紧边缘,一端夹紧由夹紧螺钉形成的挡块。
  4.在夹具周围向外和向下画出试件的自由角。将内表面合在一起,用夹钳夹住下夹钳的自由端,夹住夹钳中折叠的试样的一部分,使之垂直,使用的力不超过使皮革紧绷所需的力。
  5.运行机器所需的flex周期数从以下列表中选择:
  干flex: 500;1000;5000;10000;20000;25000;50000;100000;150000;200000;250000年周期;
  湿flex: 500;1000;2500;10000;20000;25000;50000周期。
  6.除上述检查点外,每25000次循环将湿试件从机器上取下,检查试件是否有spue,然后重新润湿更换到机器上。
  7.停止试验机,取下试件。沿着纵轴折叠,用放大镜用肉眼在良好的光线下观察。记录弯曲区域的任何损坏,忽略夹紧区域的损坏。如有必要,切断弯曲区域,以帮助识别松散的皮革结构。
  8.如果需要,用夹具产生的标记作为指导,更换夹具中的试件,以确保试件回到夹具中的原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