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 Type-C接口的接法问题请教

楼主(2021-11-26):
自制usb-type c转485电路,连到手机上之后没反应。经测试,发现VBUS和GND之间电压只有0.几V,查了查Type-C接口的资料,感觉应该是接口接错了,请问应该怎么接?目前只接了VBUS、D+、D-、GND4条线

在大家帮助下,已经测试完成,CC1对地加个电阻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typec的CC脚,不用的话,得接地

网友B:
把图贴出来,type-c还有CC1 和CC2要加5.1K 接地,而且D+D-你要接USB转串口,然后再接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的CC脚,不用的话,得接地

我是用一个typec 插头,那就把CC1接地就行了是吗?VCONN不用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贴出来,type-c还有CC1 和CC2要加5.1K 接地,而且D+D-你要接USB转串口,然后再接485 ...

额,,这个没有图,,我用的是typec插头,用作USB2.0使用,现在是通过这条线手机不能输出5V,,转485那一块电路已经测试完了,用的是Type A接口所以没遇到问题。。
我看了typec引脚定义,CC1和Vconn都要怎么处理?

网友C:
接手机?干嘛要接手机,
是想取电?还是想和手机通讯?
和手机通讯 供电你得要遵循协议,让手机知道你是从机设备  得要请求输出
手机反向供电

网友D:
你邮箱发我,给你一个我在用的AD画的封装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一个typec 插头,那就把CC1接地就行了是吗?VCONN不用管吗?

你可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一个typec 插头,那就把CC1接地就行了是吗?VCONN不用管吗?

没有原理图不好说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这个没有图,,我用的是typec插头,用作USB2.0使用,现在是通过这条线手机不能输出5V,,转485那一 ...

根据你的用途,CC pin应该下拉5.1K到gnd,
VCONN是插头里Source到电源线的电子提供,并经过不连接到CC线的CC引脚,初衷是给eMarker芯片供电。
你的线如果有emark芯片,才有VCONN这个概念。

网友F:
CCpin要接电阻

网友G: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手机?干嘛要接手机,
是想取电?还是想和手机通讯?
和手机通讯 供电你得要遵循协议,让手机知道你是从 ...

本质上就是一个USB转485的通讯线,但是需要将USB-A接口改成Type-C接口,线连接手机和我们的一个设备。我们的设备这边不提供供电,所以供电需要由手机提供。就是这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邮箱发我,给你一个我在用的AD画的封装图

我不要封装,,我是想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的用途,CC pin应该下拉5.1K到gnd,
VCONN是插头里Source到电源线的电子提供,并经过不连接到CC线 ...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已经测完,这样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原理图不好说具体原因是什么

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USB转485的通讯线,但是需要将USB-A接口改成Type-C接口,线连接手机和我们的一个设备。我们的设备这边不提供供电,所以供电需要由手机提供。就是这回事
USB转485不需要原理图吧,,
我需要知道的是Type-C这边怎么接线,才能让手机输出5V,之前只接了Vcom、GND、DM、DP 4条线,没有电压输出,所以不能工作

已经测完,CC对地接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C:
手机要反向供电,估计是要颗诱骗芯片的
否则不支持

网友C:
如果只是临时自己用下,随便找个U盘,把电源飞2根线出来,
就可以了

楼主:
已经测完,CC对地接个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要反向供电,估计是要颗诱骗芯片的
否则不支持

已经测完,CC对地接个电阻就行了,不用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USB转485的通讯线,但是需要将USB-A接口改成Type-C接口,线连接手机和我们的一个设 ...

嗯嗯,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