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如何预先把部份数据写入EEPROM?

楼主(2021-11-26):
请问各位大佬,stm8s003f3如何预先把部份数据写入EEPROM?要编写什么文件呢?

网友A:
你打开STVP,在EEPROM部分先直接写入相关数据,然后基于EEPROm内容另存下,下次烧录时跟应用文件再调进来一起烧录。

你不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STVP,在EEPROM部分先直接写入相关数据,然后基于EEPROm内容另存下,下次烧录时跟应用文件再调进来一 ...

多谢,我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STVP,在EEPROM部分先直接写入相关数据,然后基于EEPROm内容另存下,下次烧录时跟应用文件再调进来一 ...

好久不见,STM8S003现在价格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久不见,STM8S003现在价格正常了?

我对价格不了解。肯定会渐入正常轨道,价格异常的最大推手还是资本操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