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现在供货怎么样啦?

楼主(2021-11-26):
现在国内MCU还是处于缺货的状态,中颖MCU现在供货怎么样,有压力么?

网友A:
目前中颖MCU的缺货状况稍微好转了,我司部分型号供货有保障(6484 6441 6442 084B 3283 3213等),有用到的欢迎来详谈。

网友B(2022-10-08):
现在应该没啥了吧

网友C:
国内的压力都不能很大了吧

网友D:
现在MCU供货都不错,还可以的

网友E:
现在供货好转多了......
代理Sinowealth 中颖单片机

详询QQ2188494928  Spencer

网友F:
现在供货可以了

网友G:
我是想用中颖的MCU,是不是可以申请啊

网友H:
应该没压力,现在别的公司都可以正常供货的

网友I:
我想知道现在芯片是不是还挺贵

网友J:
压力肯定没有啊,供货还是可以的

网友K:
你这就问中颖的销售就好啦

网友L:
估计还行吧,最好问问代理,看看他们能不能拿到货

网友M:
给原厂打电话吧,你就知道是否供货不足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