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我想做个带韦根接口的IC发卡器,有好用的主控推荐么?

楼主(2021-11-26):
如题,我想做个发卡器,中颖这边有SPI接口,然后带外部中断IO的MCU么?

网友A(2022-10-08):
一般MCU都是带有SPI接口的吧

网友B:
你可以用普通IO去模拟啊

网友C:
这个我觉得能有,你可以试试

网友D:
最好你找个选型手册,试试看

网友E:
外部中断好像都有,一般MCU是带的

网友F:
应该现在的片子都自带spi吧

网友G:
SPI不知道,不过外部中断是可以的

网友H:
现在MCU不都有这功能么,是吧

网友H:
发卡器应该得带USB功能吧

网友I:
用普通io去模拟也行

网友J:
SPI接口是干啥用呀?与单片机通讯吗?

网友K:
一般韦根接口都是用外部中断实现的卡号获取吧

网友L(2023-07-26):
这种可以软件模拟,问题不大

网友M(2023-09-28):
SPI现在一般都有相关接口,建议再具体选型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