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好开发么,和STC系列相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1-11-26):
想知道,中颖MCU好开发么,和STC系列相比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就是正常单片机的应用而已。

网友B:
没有比不比的,
就是单片机而已,
又不是卖产品,非要造个亮点出来~~~

网友C:
直接作为单片机使用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好不好开发的,都一样的。

网友D(2022-10-01):
就普通的MCU而已,正常使用呗

网友E:
我觉得还是STC吧,毕竟生态在呢

网友F:
其实都是可以的,你可以抄ST的代码都行

网友G:
就底层有点不一样吧,其他都应该还可以

网友H:
优势我觉得可能中颖有可视化编程条件吧

网友I:
不知道有啥优势,但是我觉得还是STC比较好用,可能是因为上学就用的它吧

网友J:
中颖也很好开发的,和STC差不多

网友K:
你可以试试,慢慢熟悉就好了

网友L:
我觉得就正常一个MCU,看看demo不就会了么

网友M:
优势我觉得是中颖技术支持还可以吧

网友N:
就一正常mcu没啥区别

网友O:
这个可能抗干扰强点吧

网友P:
就正常的单片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