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楼主(2021-11-26):
之前遇到过一次电源不稳定导致设备总是异常重启,我看中颖做电机驱动好像也不错,那中颖MCU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A:
这个不单单是单片机的事吧,和布局,走线,使用环境都有关系

网友B(2022-10-08):
我觉得还行吧,毕竟小家电啊

网友C:
跟你设计有关系啊,MCU抗干扰都还可以

网友D:
这个就看你测试情况了,一般环境是可以用的

网友E:
估计电机驱动应该还可以,这个你可以自己试试

网友F:
这咋说呢,看你产品应用呗,和应用环境

网友G:
这个主要还是看你的设计水平

网友H:
我觉得抗干扰还行,现在MCU的抗干扰都还行

网友I:
当然了,电机驱动很不错呢

网友J:
这个如果你硬件设计不行,抗干扰能力也是不行的

网友K:
这个得配合硬件电路的设计吧,走线布局影响较大

网友L:
如果可以,你最好自己体验一下,就是自己做个评估板感觉一下

网友M:
我用这么就MCU了,没有说这MCU抗干扰能力差的

网友N:
中颖MCU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真有那么强吗

网友O:
任何一种单片机你别指望靠它本身就能完全抗住干扰了

网友P:
一般市面上的单片机本上抗干扰性能都是不错的

网友Q:
个人觉得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最重要的还是在电路设计上

网友P:
在强干扰地使用的单片机都必须在设计时仔细考虑好。

网友R:
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和中颖类的有多大差距

网友S:
要和抗共模和抗差模干扰的电感配合使用以提高MCU抗干扰效果。

网友T:
单片机本身的差别并不是很大。

网友U:
抗干扰能力差有什么办法解决 ?

网友V:
中颖MCU   QQ2188494928

网友R(2023-02-02):
中颖单片机在工控和汽车上用的比较多,抗干扰能力确实强劲

网友W:
在温度性能和电磁屏蔽方面有比较好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X:
感觉抗干扰性不是很好

网友Y:
单片机的可靠性与抗干扰能力都非常好。

网友Z:
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最重要的还是在电路设计上

网友AA:
中颖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和PIC类的有多大差距

网友AB:
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差,解决是难题。

网友AC:
电路板的设计对单片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AD:
单片机本身的差别并不是很大吧

网友AE:
在单片机时钟频率较高的范围,抗干扰能力

网友AF:
抗不抗干扰主要还是看设计,单片机自身的性能最多占30%

网友R:
如何提高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AG:
选择一个抗干扰能力强的器件比之任何方法都有效

网友AH:
在强干扰地使用的单片机都必须在设计时仔细考虑好

网友AI:
片机优点:1、抗干扰能力强;2、保密性能强悍,很难被**;3、单片机时钟有防外部电磁辐射功能

网友AJ:
中颖主要是用于消费电子吧

网友AK:
中颖MCU抗干扰能力不能单说吧,看产品整体吧

网友AL(2023-03-09):
除去本身特的抗干扰,还要看自己的设计布局

网友AM:
产品面向市场了,抗干扰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