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脉冲纹波怎么降低

楼主(2021-11-26):
有一个充电宝,然后用电脑给 充电宝充电。有概率会导致电脑死机。现在测量在给充电宝充电时  电脑USB口的波形被充电宝影响。图片是此时电脑USB口输出端的纹波,怀疑是充电宝的 负脉冲纹波 影响到电脑,导致电脑USB识别不正常关机。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给USB的5V、GND之间并联一个或多个大电容。

楼主:
还有其他建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RC或BC退耦后才给充电宝。R=0.5欧,B=磁珠,C=10uF以上。

0.5R串在里面很大啊,2A充电电流会产生1V压降,无法对充电宝正常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