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最波折的点灯过程

楼主(2021-11-26):
首先,感谢microchip提供这次机会!感谢二姨家的精彩活动!

看到这个MCU,不由想起上次使用8位avr单片机已经是十年前了,atmega8L,那个时候还不流行arduino,当时使用avr studio,还需要一个下载器、烧写熔丝位……今天突然收到ATtiny1627 Curiosity Nano,一条数据线,就可以完成下载和调试,而且如此小巧、精致!

看到这些排针,习惯性顺手焊接上了(不知道什么设计目的,靠内测的两排孔是不在同一列,有坛友说为了不焊接插入排针,总感觉不太合理),只能焊接外侧两排

接下来就正式开始了电灯之旅:
1、首先用USB线连接电脑后,能够听到“叮咚”的声音,但是设备管理器里面并不能看到虚拟COM端口,一番查找定位,发现原来是数据线,对,数据线有问题,这里一定要选一条可靠的数据线!

2、安装开发环境
开始只安装了“MPLAB X IDE v5.50”这个环境,在官网下载的,然后插上ATtiny 板子,提示没有编译环境,看了其他坛友的分享,原来这个还需要安装一个编译器。

随后就去官网一番搜索,找到了这个编译器,下载,安装

安装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选中这个窗口,添加到PATH

安装之后,重启IDE
2、重启IDE之后,终于可以开始了,发现没有图形界面!这个过程还真是波折,后来找到这个tool/Plugins/MCC,install……
这个等待时间比较长,耐心……

随后,进入编程界面
3、初次接触,非常不习惯啊,driver这里,苦苦找了一大圈才找到延时函数……居然在timer模块里面,最后好不容易要点个灯,发现无论如何灯就是不亮,也不闪烁,这里我忍不住吐槽一下这个软件图标的设计:配置IO输入/输出是用这个“小锁”图标来表示的,而且!打开某功能居然是让小锁处于“”的状态,而我潜意识认为是“开”的状态!

最后,仔细对比了坛友们的分享贴,才发现问题出在这里!
在晚上十点多,完成了点灯……

小结:初次接触这套IDE,还是不很习惯,有些模块能看到很直观,但是用起来还是有点略微复杂,图标设计的很多又比较小。
后面会陆续尝试:PWM、UART这些功能。

感谢论坛活动,感谢各位坛友的分享!

网友A:
    核心板的排针其实容易插进去的,只要一头先对准,然后逐根依次慢慢对准,最后在玻璃台板上缓缓的用力压到位。这种设计是方便做实验,可以根据需要拔除排针,这在用户手册中有说明。
    MCC的引脚图标上锁是表示此引脚已经使用,开锁是表示尚未使用,这是容易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核心板的排针其实容易插进去的,只要一头先对准,然后逐根依次慢慢对准,最后在玻璃台板上缓缓的用力压 ...

原来真的是这样,感谢版主提醒!我去看手册,哈哈,不过这个锁真的抽象

楼主:
向大家学习,感谢各位坛友的分享~

网友B: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逍遥李 :哈哈,喜欢就好
点开看了下, 要RMB25,
兄弟,你这个做得很优秀啊,很适合工程师带着小孩看哈哈

网友C:
楼主讲的很详细,非常感谢楼主的讲解,mark一下,收藏学习,受教受教。

网友D:
个人觉得排针那样设计还是不错的,能保证接触良好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排针那样设计还是不错的,能保证接触良好1

确实是了解不到位,哈哈,第一次见这种用法,还是很奇特的。

网友E:
很详细,很到位,哈哈

网友F:
到位,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