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EA2016AAT 测试输出电流波形不对称

楼主(2021-11-26):
AC, TE, hb, AD
用TEA2016AAT,测试初级HB占空比基本50%duty,红色是谐振电容电压,黄色是初级谐振电流,绿色是半桥中点HB。
请问次级电流不对称有知道原因的吗?
实测变压器副边两个电感量非常一致,还有什么原因能导致输出电流不对称呢?
补充:我还测了TEA19161的芯片也是不对称。

次级电流波形

楼主:
@king5555 坛友能给掌掌眼吗?

网友A:
1,你这个桥臂中点的电影波形看着好完美
2,谐振电容电容上的电压毛刺好大

欠谐振波行,你那个不对称的电流波形是副变整流桥的输出波形
可能跟二极管和输出电容有关,查查这两个的电压和电流

收到,我按照坛友的思路查查看。

网友A:
你的变换器什么电气参数
你测试的不对称的电流波形是什么负载下测试的

网友B:
我觉得是变压器没设计好

的确如此,变压器做了修改已经可以了。

网友C:
新手直接上PFC和LLC联合控制芯片,这步子有点大啊。
次级电流不对称,只会对应在中心抽头方式工作的次级,原因只有下面几个:
次级有效圈数不一样
整流回路铜皮等效阻抗差异大
没有采用双线并绕做变压器次级
解决方法:
最简单采用全桥整流。
严格双线并绕并密集排绕,中心抽头必须在变压器骨架中间部位,防止因为引脚问题造成等效圈数差异。
次级到整流管铜皮必须做距离和线宽的等效处理,让走的长的铜皮更宽以实现等效输出阻抗。

谢谢坛友的建议和指教,感觉还是慢慢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