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SPI2 SCK发脉冲异常

楼主(2021-11-26):
GD32F303 SPI2 debug时SCK发脉冲正常,但是退出debug时就乱发,后又发现只要debug后SCK正常发脉冲了,按复位键,拔掉编程线都正常,要是重新上电就又挂了。谁知道这是啥问题?

网友A:
GD32F303RCT6吗?

楼主:
GD32F303RET6

网友B: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C:
所以是只有debug时SCK发脉冲才正常,是吗?

网友D:
代码只保留SPI的部分,防止意外打断,另外贴一下你的代码部分看看。还有你的硬件连接,有没有从设备,如果有去掉从设备

网友E:
硬件soi还是模拟spi

网友F:
烧写程序后,不仿真看看。

网友G:
是不是程序没有烧写成功

网友G:
看这描述像是程序没有烧进去啊

楼主:
是硬件SPI,用的SPI2,debug时SPI2收发数据正常,退出debug、重新上电SCK脉冲乱发

网友H(2022-01-22):
我也同样遇到楼主所出现的问题,Debug正常,断电上机不正常,初始化后控制寄存器CTL0与STAT的所有标志位都正常,全双工通讯,但只有一有数据写入SPI_DATA,就表现为数据发送不出去,TBE一直由1变为0,而TRANS位长期为1,只发第一个数据就这样,弄了整整一天,还没有明白何解。

网友I(2022-03-0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一样的问题,微信18933725862

网友I:
我的重新上电后,SCK没反应

网友G:
是不是其它逻辑影响了,单独只跑SPI的部分程序看看。

网友I:
就是只跑SPI也是时钟线没反应

网友I: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网友I:
加上这几句话就可以了。重点是最后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