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两个工程调试都能运行,一个上电能运行,一个上电不能...

楼主(2021-11-27):
在同一个电路析上,用jlink和AT-link都试过,一样的。我把主程序中的代码注释成一样了,但还是这种结果。实在找不出来原因了。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配置
原因。
程序很简单,让一个LED灯闪烁。trig_board1不能正常运行,另一个能正常运行。但是调试都可以的。

周一跑一下您这边的程序,现在手里没有板子

网友A:
出问题的工程选用的是AC6 O0优化
解决方法
1:选用AC6 O1以及以上的优化(官方手册推荐)
2:选择AC5编译器
3:如果选择AC6 O0优化,打开Use MicroLIB选项
可以看看下面这个帖子: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5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问题的工程选用的是AC6 O0优化
解决方法
1:选用AC6 O1以及以上的优化(官方手册推荐)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只能说,不明觉厉

网友C: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问题已经理清了   AC6编译器与AC5编译器的区别,详情请看前文。

网友E:
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