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求解!HCNR200的原边12引脚的LED,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不出...

楼主(2021-11-27):
HCNR200的原边12引脚的LED,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不出来压降,是不是说明光耦有问题?

按说明书给1、2脚通入额定电压,检测电流就行。

网友A:
fluke 179这款万用表可以测的,还能点亮led。国产的几个表,试了下点不亮

姿势不正确,测LED用二极管挡位,我就用十多元的表没有不亮的
谢谢老哥 我换个福禄克17B+确实打出来了

网友B:
用定格动画的方式讲述发生在电子世界的故事,呈现元器件们的奇妙冒险!
整容二极管
晶振的噩梦
谁杀死了LED
保险丝的葬礼
妄自尊大的发光二极管
————
电子的奇妙世界,视频公开课
https://open.21ic.com/open/lesson/5766

网友C:
如果万用表二极管档只有1V测量电压,那用个稳压电源加电阻用电压档检测二极管多简单的事儿,用得着这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