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AC6311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21-11-27):
为什么一上电DAC6311的Vout(6脚)就有0.5V左右的输出呢?用程序控制也只能是0.5V-3.3V之间变化,0-0.5V之间为什么控制不了啊,给DAC6311写0还是0.5V.求路过的大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
顶一下,路过的大佬麻烦指出有哪些问题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
非常感谢,接地之后就可以输出0了

楼主(2021-12-30):
我现在可以控制0-8A的电流输出(48V接光源的正极,OUT1接光源的负极),比如我现在输出5A的电流,接上光源负载,电流稳定,光源也很稳定,但是再并联一个光源电流就会不稳定,没两分钟MOS管就会烧掉,这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接一个光源负载没问题,接多个就会烧呢?求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tyw
@风凌天 :去油香收资料
tyw
@风凌天 :3205内阻小,8mΩ,所以升得快,250内阻大,75mΩ
@tyw :为什么我将IRF3205换成封装为TO-247AC的IRFP250MPBF电流就慢慢的上升呢。使用IRF3205一上电就可以达到8A的,但是换成IRFP250MPBF电流就从3A开始慢慢加到8A,差不多用了1分钟的时间。其他的元器件没变,仅仅是换了MOS管
@tyw :好的,谢谢
tyw
@风凌天 :看器件资料,裕量足夠,有点问题的就是R103,换成10k~2k试试
@tyw :这三个文档我有
tyw
@风凌天 :已转发
@tyw :邮箱写错了,已经改了
@tyw :将R103改大就能防止MOS管烧坏吗?
tyw
@tyw :你的油香臭了,不能用,哈哈

楼主:
将R103改大就能防止MOS管烧坏吗?

网友A:
需要DAC  ADC  高精运放,隔离器件,接口,仪放,MCU  电源模块  光耦的可以联系我,我司代理3peak,纳芯微,极海,爱浦,华联,联系方式1371903497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可以控制0-8A的电流输出(48V接光源的正极,OUT1接光源的负极),比如我现在输出5A的电流,接上光源 ...

楼主:
我还用了IRF540,这个内阻为44mΩ,上升也很快和IRF3205差不多,IRFP250内阻大也不至于慢这么多吧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量了这两个MOS管栅极的波形,IRFP250的波形有点问题,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引起的,能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