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切换电路

楼主:
想通过32单片机对一个电磁阀线圈用35V电压吸合,12V电压来保持,用下图的电压切换电路对电磁阀供电电压做切换,开始PC14输出3.3V,用35V给线圈供电,但PC14输出0V时,线圈电压还是35V的,没有切换到12V,请问是哪里的原因呢;PC14和VALVE6都是单片机IO口

网友A(点评):
用MOS管和三极管搞,不如用继电器或者光耦加晶闸管来控制更简单和可靠。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用继电器的成本比MOS管和三极管要高。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如果采用光耦加可控硅如何?

楼主(2021-11-27):
查了下,IO口程序控制问题,改了下程序可以了

楼主:
PC14低电平时,Q17的D极有8V左右电压,请问正常吗,这个电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点评):
很显然Q18导通了,不是击穿就是漏电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量了GS是0V

网友D:
太复杂了。为啥不用PWM信号控制继电器? 不需要另外一路12V电源.器件成本可以低不少。

网友E:
有些复杂。

网友F:
建议楼主将MCU的IO控制信号和电磁阀的驱动电路做个隔离,最简单的就是用光耦,你这个电路实际应用的话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G: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了。为啥不用PWM信号控制继电器? 不需要另外一路12V电源.器件成本可以低不少。
...

板子上有个12V,所以就用来做保持电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将MCU的IO控制信号和电磁阀的驱动电路做个隔离,最简单的就是用光耦,你这个电路实际应用的话很容 ...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都是共地的东西加光耦没什么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都是共地的东西加光耦没什么意义

老兄,加光耦就是为了隔离共地,你怎么得出的还是处于共地了。

网友I:
原理可以,我之前也做了一个24开启,12保持的,原理差不多,现在用着挺好,,你用的5819,我用的4007,5819的耐压让我没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