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型 互补 占空比

楼主(2021-11-27):
请问我使用两路PWM做互补 如果调一次占空比 是不是 要先关总使能 再开?

网友A:
不需要的,有的单片机就是自带互补输出的,直接不输出就行了,不需要关闭使能。

网友B:
调占空比一般是下一个周期动作,不需要关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