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排插安规认证奶嘴端子绝缘外皮是否要进行球压试验?

楼主(2021-11-27):
最近有朋友在问,排插安规认证,采用“奶嘴”端子用于内部导线互联,其预封闭式的绝缘部件,是否要进行球压试验?接下来我们就从标准条款和参考文献再结合案例分析来为大家解析下。

一、标准条款和参考文献

1. GB/T 2099.1-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标准。

第25.2条,内容如下:

用以将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的部件保持在正常位置所必需的绝缘材料部件,和由宽度为2mm的热塑性材料制成的、相及中性插座插孔周围正面部件,要经受图37所示设备进行的球压试验,但安装盒里用以将接地端子保持在正常位置所必需的绝缘部件,要按25.3的规定进行试验。

注:如果不可能在受试试样上进行试验,则应从试样上割下至少2mm厚的小块试样进行试验。如果这样做仍不可行,则可以用不大于4层、每层均是从试样上割下的试件来进行试验,但这些层试件的总厚度不得小于2.5 mm。

将被试部件放置在至少3mm厚的钢板上,使之与钢板直接接触。

将被试部件的表面置于水平位置,并用20N的力将试验设备的半球状顶部压住该表面。

应将试验负载和支承装置放在加热箱内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试验开始之前,负载和支承装置已经达到稳定的试验温度。

试验要在温度为(125±2)℃的加热箱内进行。

1 h之后,将球从试样上卸下,在10s之内,将试样浸入冷水,冷却至大约室温。

测出钢球压痕的直径,此直径应不超过2mm。

第25.3条内容如下:

虽然与载流部件和接地电路部件接触,但不是将他们保持在正常位置所必需的绝缘材料部件,应按25.2的规定进行球压试验。但试验要在(70±2)℃或在(40±2)℃加上第19章的试验期间在有关部件测得的最高温升,取二者中较高的温度。

2、IECEE/CB SCHEME/CTL DECISION国际电工委员会CB体系CB实验室决议 DSH496

二、案例分析

1. 内部导线互联,采用“奶嘴”端子的方式示例以及预绝缘闭合式端接件(压线帽),“奶嘴”端子示例:

图1-奶嘴端子在延长线插座实际应用图示

图2-奶嘴端子示意图以及预封闭绝缘材料示意图

2. GB/T 2099.1-2008第25.2条与25.3条,分别规定了将载流部件固定在位所必须的绝缘部件以及不必须的绝缘部件,均应进行球压试验。

奶嘴端子是用于进行导线电气连接的、不可重复使用的、有绝缘的连接器件。是电器附件内部的一个关键部件,其自身应满足相应标准的要求,奶嘴端子的相关标准已考核到该产品的耐热性能(见本标准GB/T 2099.1第14.22条规定“装在电器附件里的元件,如开关和熔断体等,均应符合有关标准要求。”)

3. IECEE/CB体系/CTL有过讨论并形成决议,闭型接线端子这种情况不是“支撑带电部件”,两根导线通过闭型接线端子连接仍然在空间中处于自由状态,不是“固定支撑”,而是像电工胶印布“包裹”带电部件起绝缘作用,因此闭型接线端子不需进行球压试验。(见IECEE/CB SCHEME/CTL DECISION国际电工委员会CB体系CB实验室决议 DSH496)

三、结论

奶嘴端子应作为关键零部件进行管控,制造商应提供该部件认证证书即可。无需对该端子的绝缘部件依据GB/T 2099.1-2008进行第25章中的球压试验。

球压测试仪

Delta德尔塔仪器专注于研发设计家用电器插头插座开关专用检测设备,满足GB/T 2099.1-2021《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和GB/T 1002-2021《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两项插头插座新国标要求。对插头插座开关产品进行机械强度测试,额定电压测试,额定电流测试,分断容量测试,负载特性测试,发热(温升)测试,正常操作测试,寿命可靠性测试,机械耐久性测试等试验项目。

安规实验室插头插座专用测试设备举例说明

插头插座寿命试验机

一、设备概述:插头插座寿命试验机用于检验插头与插座之间在经过一定次数的插入与拔出后的损坏程度,考核插头与插座的机械寿命。本试验机可与电器附件负载柜连接,可用于考核插头与插座的带电机械寿命试验;本机还适用于独立做三个单插头插座试样的正常操作和分断容量试验。

二、符合标准:依据GB/T2099.1-2021(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

二、主要技术参数:

插头插座机械寿命试验机本机有两种结构形式:机械传动结构和气动元件结构。

1、动作速率:15~60次/min可调节;

2、控制方式:PLC智能控制,TFT液晶触摸屏操作;

3、工作行程:大于50mm(可根据客户要求订制)

4、试验工位:3工位

5、具有测试异常自动报警和漏电保护功能。

6、试验次数:1~999999次可预置。

7、驱动方式:进口伺服电机驱动;

8、体积:900X500X1600mm;

9、配备分断容量及正常操作试验插头:

1)制造标准:GB/T1002-2021;

2)插头种类:10A两插、10A三插各3个;

3)插头材质:插销黄铜制作,插头基座绝热绝缘材料制作;

4)连线方式:配有接线端子。

Delta德尔塔仪器——插头插座寿命试验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