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1.开箱、建立测试项目及点灯

楼主(2021-11-27):
#申请原创#

    临近中午收到快递,下午便开始动手开箱测试。

一、开箱

    打开红色的包装盒,从防静电袋中取出红色的核心板以及两个排针,细心地将排针插入核心板上蛇形排列的焊盘中:

    这是插好排针的核心板:

    通过USB线连接电脑,板上的用户LED亮起来了,一切正常。

二、下载相应的资料

    打开MPLAB X IDE软件,稍等片刻,系统自动安装好了驱动程序,与核心板建立了连接:

    待软件识别出了核心板之后,会自动打开一个窗口,其中包括一些资料的链接,我选择下载了用户手册、电路图及数据手册:

    这是用户手册:

    这是电路图:

    这是数据手册:

    这些资料在后续测试过程中很可能会用得着:

    在本次测试中首先需要了解连接LED的引脚:

    从用户手册中也可以查到这些资料:

    为了之后查找和使用的方便,我将引脚资料复制到EXCEL文件中,便于标注和分配各个引脚的作用:

    作好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就可以开始建立测试项目了。

三、建立测试项目

    点击新建项目,按照引导逐步选择和设置。首先是选择项目类型,选择标准项目:

    然后选择器件,可以输入关键字进行筛选,方便查找,例如只要输入“1627”,ATtiny1627选项就会被筛选:

    接着选择工具:

    之后选择编译器:

    最后输入项目名称,点击“完成”按钮即可建立项目的框架,此时注意编码选择,否则有可能无法显示汉字,我习惯选择GB2312字符集:

四、系统配置和建立点灯程序

    项目框架建立之后,需要通过MCC代码配置器来生成基本的代码。可以有两种方式方法进入和退出代码配置器MCC,一是点击工具栏上的MCC图标:

    另外也可以从菜单栏中选择:

    进入MCC后,一般首先是确定主频,核心板上没有焊接外部晶振,所以选择内部OCS,我没有改动默认值:

    然后设置LED的引脚,顺便将KEY引脚同时设置好,以便之后测试时使用:

    添加系统自带的延时程序,省得自己编写,其中包括毫秒延时和微秒延时两个函数:

   我顺带还设置了定时器TCB1,准备以后测试时使用,定时时间设置为10ms:

    同时还设置了串口0,方便测试串口通讯,在设置串口时注意选取“printf support”,方便直接使用printf命令来发送数据:

    配置完成之后需要点击“Gen...”生成代码:

    退出MCC后,就可以找到生成的头文件和C文件了。打开main.c文件,添加需要的代码:

    在pin_meneger.h文件中可以找到已经设置的引脚对应的操作命令,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引用这些命令就可以建立起点灯的代码,我设置为每隔500毫秒翻转LED引脚,达到LED以一秒的频率闪亮的目的:

    最后点击下载图标,软件会自动编译并下载。若编译没有通过,则停止下载。
    这个测试的代码简单,下载烧录之后,核心板上的LED便如期闪亮起来了:

    这是测试时的动画:

    这是测试项目的压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