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2个副级线圈的输出地,可以短接在一起呗?

楼主(2021-11-27):
请教大神,变压器的2个副级线圈的输出地,可以短接在一起呗?如下图所示:

可以的,只要不是电压监测端就行。

网友A:
要看具体的电路吧。

两个电源是不同的,一个是单电源的5V,一个是双电源的±90V。如果两组电源的供给对象不共地,也就是将负90V与5V的负端接在一起不会有问题,才允许短接变压器次级的所谓地端。

但是很遗憾的告诉你,一般情况下,这种双组电源,其±90V电源供给的系统中,也应该有个地端,且这个地端与5V的地端是连接起来了的,也就是已经共地了。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C:
当然可以,但是你得看电路是否需要如此。

网友D:
3楼的从哪里能看出来那是双90伏电源呢……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网友E:
可以接在一起,也可以不接在一起(相互隔离的)……看电路需要

网友F:
看具体应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楼的从哪里能看出来那是双90伏电源呢……可不能误人子弟呀……

如果我理解有误,特此向诸位道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理解有误,特此向诸位道歉!

正负电源应该是标注+90V和-90V,而不是90V+和90V-吧.....

你看得细,其他都是泛泛而言。

网友G:
当然可以,地在这里是电压参考点及电流回路节点。左边那个原边GND应该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当然可以,地在这里是电压参考点及电流回路节点。左边那个原边GND应该有问题的。 ...

原边是SGND,截图不完整

网友H:
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