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开箱、上手使用CuriosityNano

楼主(2021-11-28):
#申请原创#
开箱
终于拿到板子了,先来个简简单单的开箱,拆开快递包装后,就一个小小的 MicroChip 色 的小盒子,盒子里面有 2 个分别装着 ATtiny1627 Curiosity Nano 和 排针的静电带,如下:

拆开袋子如下:

关于开发板
该板子的信息、资源可以在官网找到: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DM080104
可以下载的资料如下:

根据描述,主要有 2 部分,如下图:
左边部分是带 Micro USB 接口的  On-board debugger,右边是引出了 IO、有一个 LED、一个按键的 ATtiny1627  部分。

On-board debugger 的功能
对于 On-board debugger,文档 ATtiny1627-Curiosity-Nano-HW-UserGuide-DS40002199A.pdf 有详细的说明:

上面描述 On-board debugger 是一个有多个接口的 usb 复合设备,这些接口分别是:
  • 可以用来编程跟调试的调试器
  • 可以通过拖拽烧录 ATtiny1627 的大容量设备(mass storage)
  • 虚拟串口
  • 一个 DGI(Data Gateway Interface)

On-board debugger 连上电脑生成的设备
来实际看下这个 On-board debugger,用根 Micro USB 线把这板子连接上电脑,电脑右下角弹出如下内容:

然后变成了:

现在来找下上面提到的 4 个功能,首先看下大容量设备,也就是 U 盘,这个最容易看了,只要打开我的电脑就可以看到,在我的电脑上显示如下:

进入该 U 盘目录为:

把 ATtiny1627 的固件拷贝到该目录就可以对板子上的 ATtiny1627 进行烧录了,
然后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可以找到 虚拟串口 跟 GDI ,如下:

到现在,还差一个,调试器没找到,看了下设备管理器,也没有异常设备,可以断定驱动应该是没问题,那就应该可以正常使用,

On-board debugger 的详细信息
为了一探究竟,我使用 USB device viewer 来看下这个 USB 设备,先看下设备描述符: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0x12
bDescriptorType:                   0x01
bcdUSB:                          0x0200
bDeviceClass:                      0xEF  -> This is a Multi-interface Function Code Device
bDeviceSubClass:                   0x02  -> This is the Common Class Sub Class
bDeviceProtocol:                   0x01  -> This is the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protocol
bMaxPacketSize0:                   0x40 = (64) Bytes
idVendor:                        0x03EB = Atmel Corporation
idProduct:                       0x2175
bcdDevice:                       0x0100
iManufacturer:                     0x01
     English (United States)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iProduct:                          0x02
     English (United States)  "nEDBG CMSIS-DAP"
iSerialNumber:                     0x03
     English (United States)  "MCHP3258021800000744"
bNumConfigurations:                0x01

上面可以看到这个设备是多接口设备,PID、VID 分别为:0x2175、0x03EB。
然后根据上面找到设备的顺序,分别看下对应的接口描述符,首先是 mass storage :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4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2
bInterfaceClass:                   0x08  -> This is a Mass Storage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6
bInterfaceProtocol:                0x50
iInterface:                        0x06
     English (United States)  "Curiosity Virtual Storage"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5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5
bmAttributes:                      0x02  -> Bulk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05  -> Direction: OUT - EndpointID: 5
bmAttributes:                      0x02  -> Bulk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00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InterfaceClass 为 Mass Storage USB Device Interface,使用了 2 个 Bulk 传输端点,一个用作输入、一个用作输出,
然后是 CDC 设备:
      ===>IAD Descriptor<===
bLength:                           0x08
bDescriptorType:                   0x0B
bFirstInterface:                   0x01
bInterfaceCount:                   0x02
bFunctionClass:                    0x02  -> This is Communications (CDC Control)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bFunctionSubClass:                 0x02
bFunctionProtocol:                 0x01
iFunction:                         0x05
     English (United States)  "Curiosity Virtual COM Port"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1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1
bInterfaceClass:                   0x02  -> This is Communications (CDC Control)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2
bInterfaceProtocol:                0x01
CAUTION:  This may be an invalid bInterfaceProtocol
iInterface:                        0x00
  -> This is a Communications (CDC Control)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5
bDescriptorType:                   0x24
05 24 00 10 01
  -> This is a Communications (CDC Control)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4
bDescriptorType:                   0x24
04 24 02 02
  -> This is a Communications (CDC Control)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5
bDescriptorType:                   0x24
05 24 06 01 02
  -> This is a Communications (CDC Control)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5
bDescriptorType:                   0x24
05 24 01 03 02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4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4
bmAttributes:                      0x03  -> Interrupt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10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2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2
bInterfaceClass:                   0x0A  -> This is a CDC Data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0
bInterfaceProtocol:                0x00
CAUTION:  This may be an invalid bInterfaceProtocol
iInterface: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3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3
bmAttributes:                      0x02  -> Bulk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0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03  -> Direction: OUT - EndpointID: 3
bmAttributes:                      0x02  -> Bulk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00

CDC 设备使用了 2 个 Interface, 3 个端点,一个 中断传输、2个 bulk 传输,
然后是GDI(Data Gateway Interface) 设备: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3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2
bInterfaceClass:                   0xFF  -> Vendor Specific Device
bInterfaceSubClass:                0xFF
*!*CAUTION:    This appears to be an invalid bInterface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0xFF
*!*WARNING:  must be set to PC_PROTOCOL_UNDEFINED 0 for this class
iInterface:                        0x07
     English (United States)  "Curiosity Data Gateway Interface"
*!*CAUTION:  0xFF is a prerelease Class ID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6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6
bmAttributes:                      0x02  -> Bulk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FF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06  -> Direction: OUT - EndpointID: 6
bmAttributes:                      0x02  -> Bulk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FF

从上面的描述符得知,该接口为自定义设备,使用了 2个 bulk 传输,
然后就剩下一个 interface 了,描述符如下: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0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2
bInterfaceClass:                   0x03  -> HID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0
bInterfaceProtocol:                0x00
CAUTION:  This may be an invalid bInterfaceProtocol
iInterface:                        0x00

          ===>HID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21
bcdHID:                          0x0111
bCountryCode:                      0x00
bNumDescriptors:                   0x01
bDescriptorType:                   0x22
wDescriptorLength:               0x0023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1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1
bmAttributes:                      0x03  -> Interrupt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01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02  -> Direction: OUT - EndpointID: 2
bmAttributes:                      0x03  -> Interrupt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40 = 0x40 bytes
bInterval:                         0x01

这是一个 HID Interface ,这个应该就是 debuger 了,使用了 2 个中断传输,然后我在设备管理其中根据 PID、VID 找到了对应的设备:

至于为什么有 2 个,由于技术不到家,还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班门弄斧,免得误人子弟

实际体验
接下来分别使用下这些功能,在 microchip studio 中使用 ATmel Start Project 创建一个 串口数据数据的简单的工程,使用 uart0,波特率设置为 9600,如下:
main 文件为:
#include <atmel_start.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atmel_start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
                printf("Hello ATtiny1627\r\n");
        }
}
试了下在 Microchip studio 中调试,也试了下使用 Microchip studio 下载固件,都可以用起来,首先要在工程中把调试器选择了:

下图是调试:

下图是下载:

试了下 drag-and-drop 功能,也成功用起来,把 main 函数修改为: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s MCU, drivers and middleware */
        atmel_start_init();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 (1) {
                printf("drag-and-drop\r\n");
        }
}
编译,把生成的固件放入 ATtiny1627 Curiosity Nano 所对应的磁盘,ATtiny1627 能够成功跑起来,如下:

对于 Data Gateway Interface,根据文档 ATtiny1627-Curiosity-Nano-HW-UserGuide-DS40002199A.pdf,需要配合  MPLAB Data Visualizer 来使用,我尝试了下载,网速太慢了,目前还没下载下来,就先不体验了,

关于 On-board debugger 的名字
刚把该板子插入电脑的时候,看到 正在设置 nEDBG CMSIS-DAP,对使用 arm M 内核单片机的人来说应该很熟悉 CMSIS-DAP,我很纳闷,为什么一块 AVR 单片机的调试器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名字,后来想了下 MicroChip 也有 arm M 内核单片机,也许这个 On-board debugger 也可以用来调试 arm M内核单片机,我在文档 ATtiny1627-Curiosity-Nano-HW-UserGuide-DS40002199A.pdf 找到了 SWD 接口的定义,也找了一块 arm M 内核单片机接上试了下,在 keil 里面可以连接到 MCU,也可以下载:

参考
ATtiny1627-Curiosity-Nano-HW-UserGuide-DS40002199A.pdf :https://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ATtiny1627-Curiosity-Nano-HW-UserGuide-DS40002199A.pdf

网友A:
楼主把这个USB接口搞得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这个USB接口搞得很透彻

还没用过 Data Gateway Interface 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