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C4PA,使用外部22.1184M晶振,无法起振

楼主(2021-11-28):
我一个项目使用了HC32L110C4PA,外部使用22.1184M晶振。使用官方例程切换时钟,晶振一直无法起振,一直是P01管脚高电平,P02管脚低电平。。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晶振是杨兴的,在立创买的,如下图:

楼主:
        经过测试,发现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是:        1.在切换外部晶振之前,如果P36端口(即单片机第3脚,串口的RX端)有高电平,那么芯片就无法正常切换时钟,程序一直在等待外部时钟起振,即程序会停在下面语句:
        2.单片机串口是跟别的芯片相连的,如果别的芯片先上电,然后再给单片机上电,也会发生一样的现象。
        请问这边有原厂的工程师吗?是否方便确认一下这个现象?谢谢~

网友A:
晶振的匹配电容值对不?

网友B:
楼主的HC32L110C4PA,可否共享下原理图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匹配电容值对不?

电容值对的。现在排查到不是晶振和谐振电容的问题。是在特定的条件下(Pin3先有高电平,芯片随后才上电),芯片内部的XTH振荡电路无法工作。问题已经提交给FAE,等待答复中。

网友C:
在STK板上相同的条件,测试结果是正常的,楼主可以换个别的晶振试试。另外IO有电而Vcc没有电,这个对于L110一般是不允许的,如果串口涉及带电插拔,还要加放浪涌的保护电路。不然可能导致引脚烧坏

楼主:
        在原厂技术的帮助下,找到问题原因了:L110端口电压不能超过单片机自身VCC,如果端口电压比VCC高0.3V,那么有可能会造成XTH无法正常工作。。。。
        希望各位从ST转国产的同僚注意这一点,避免出问题。。

网友D:
现在都用这么出奇的晶振值了么

@99520 :恩,是见过这个晶振值,但是没看谁在arm里用过,只在51里看见过
这个也是标准晶振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原厂技术的帮助下,找到问题原因了:L110端口电压不能超过单片机自身VCC,如果端口电压比VCC高0. ...

麻烦问下,L110端口是啥

网友F(2021-12-29):
大家可以到Q群164973950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