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keil5中一些编程术语该去哪里学习(目前在看单片机)

楼主(2021-11-28):
我是大一新生,想要学习单片机,但是在老师在keil5中敲写的代码中,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敲这类代码,为什么这行代码要放在这里,请问有哪位高手能告诉我哪里能学习这些基础知识的网站或视频吗?看着keil5中的术语不懂,真的谢谢了

网友A:
不知楼主所说的KEil术语是指啥?是指KEIl软件本身的术语,还是指C代码中的术语?

楼主(点评):
例如:P0=0x00;Delay(6000); Delay(6000); P0=0xff; Delay(6000); Delay(6000); void LEDRunning() { } 等之类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不叫术语,你是想说这些代码函数名称为什么要这样写吧?

楼主(点评):
@天意无罪 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写?

楼主:

例如:P0=0x00;Delay(6000);
Delay(6000);
P0=0xff;
Delay(6000);
Delay(6000);
void LEDRunning()

{
}
等之类的

网友B(点评):
去学一下C语言

网友C: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D:
因为单片机需要烧写程序后才能按程序指令运行
程序用汇编或c语言代码编写

网友E:
不明白为什么要敲这类代码?
因为程序编写者要单片机执行他的意图。。。。

网友F:
先学C语言

网友G:
keil5没有什么术语,你需要掌握C语言以及一些keil5的快捷键(比如查看定义),最重要的是学会看开发板电路图,因为代码是运行在MCU上的,而不是像纯软运行在虚拟机里

网友H:

多用,多敲代码,keil没有专用术语,学学C就会了搜索
复制

网友I:
其实多看github的开源代码就好了

网友J:
先把谭浩强的C语言看了吧,再看计算机原理,然后买块开发部,照着例程写代码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先把谭浩强的C语言看了吧,再看计算机原理,然后买块开发部,照着例程写代码 ...

害人不浅的书不要推荐。
新手的话推荐两本书
第一本,号称C语言圣经的《C程序设计语言》是由C语言的设计者Dennis M. Ritchie和著名计算机科学家Brian W. Kernighan编写的一部介绍标准C语言及其程序设计方法的权威性经典著作。
第二本,《C Primer Plus》 比较详细入门。

谭浩强的书作为入门的话很快就会知难而退的,章节设计不合理。

网友L:
当然是从基础课本、教程入门了。(从爬到走到跑步,高手也是从萌新开始的)

网友M:

C语言之爹,谭浩强的书吧,听说那本书里面教的都是简单的。
虽然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听很多其他网友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