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华大HC32F4A0 HRC_FREQ_MON()宏的地址问题

楼主(2021-11-28):
HC, rc, Value, se, ic, TE

初学嵌入式编程,望大佬帮助
华大HC32F4A0中的示例中,在SystemInit函数中调用SystemCoreClockUpdate,其中有一段代码如下:
/* Select proper HRC_VALUE according to ICG1.HRCFREQSEL bit */
    /* ICG1.HRCFREQSEL = '0' represent HRC_VALUE = 20000000UL   */
    /* ICG1.HRCFREQSEL = '1' represent HRC_VALUE = 16000000UL   */
    if (1UL == (HRC_FREQ_MON() & 1UL))
    {
        HRC_VALUE = HRC_16MHz_VALUE;
    }
    else
    {
        HRC_VALUE = HRC_20MHz_VALUE;
    }

这个函数中用了一个宏HRC_FREQ_MON(),定义为
#define HRC_FREQ_MON()                  (*((volatile unsigned int*)(0x40010684UL)))

按照用户手册,ICG1的地址应该是0x404,为什么在这个宏中使用的是这个地址?

楼主:
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我也表示没看懂,
看了一下存储器映射表,
0x40010684UL地址属于【嵌入式FLASH(EFM)】区段,但没在找到对应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我也表示没看懂,
看了一下存储器映射表,
0x40010684UL地址属于【嵌入式FLASH(EFM)】区段 ...

是的,EFM从0x40010400UL偏移到1AC就结束了,完全没有后边内容的定义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国产芯片,手册上没有某个寄存器地址的说明,但是程序里声明出来了,这种事情没法纠结

网友B:
手册写的不清楚。

网友C:
根据实际验证来看,0x40010684UL地址内数据的最低位和0x404地址内数据的最低位是相通的,猜测是0x40010684UL的值在代码烧写完成后直接把值从0x404中拷贝过来了。

网友D:
应该是只读的,没法修改,不用纠结,HRC设置20M还是16M,在icg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