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无法烧写程序了

楼主(2021-11-28):
杰发AC78013FDLA  使用jilink 下载程序 ,keil 显示 flash timeout 感觉像是单片机锁住了,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超时吧?
是一块板,还是多块?

网友B(2022-01-05):
能连上么

网友C:
JFLASH,选7811(没错,78013选7811来擦除,或者我的JFLASH版本就是这样),点连接,提示被XX,点OK解锁擦除,再用KEIL DEBUG连接就OK了,仅供尝试。

网友D(2022-02-14):
你可以用jlink解锁试试

网友E:
没有遇到过啊,你可以问问官方的FAE技术支持他们

网友F:
是不是你的线接触不良啊?

网友G:
锁住的话,用串口烧录程序试试,或者用jlink解锁

网友H:
一般都是用jlink解锁,如果能解开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I:
你这是提示超时了,估计没锁,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J:
你用个短点儿的杜邦线连接。看看是否能好点儿呢

网友K:
估计是你接触不良,导致超时,你换个线试试

网友L:
一般也不会锁的,你多尝试几次试试呢?

网友M:
是烧一次之后就锁住了么?看看是不是你的下载IO被复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