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无法烧写

楼主(2021-11-28):
ac78013 fdla   使用JLINK 下载 ,keil显示 flash timeout 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keil 魔术棒把erase full chip 改为 erase sectors 就好了,真不知道啥原因,不知道是不是 flash 某些区域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 魔术棒把erase full chip 改为 erase sectors 就好了,真不知道啥原因,不知道是不是 flash 某些区域 ...

没有那么脆弱的,能贴个图吗?

网友B:
用jflash看看能不能单独烧写文件

网友C:
不应该是整个芯片擦除吗?

网友D(2022-02-14):
无法烧写可以看看连接的数据线是否松动啦

网友E:
你要是直接改擦除部分扇区的话,是不是其他扇区有锁住的呢?

网友F:
没遇到过你说这种情况,不过,一般都是选择擦除部分扇区

网友G:
这个问题可以问问杰发的官方,看看他们的解答吧

网友H:
我觉得不能是设置的事儿吧,不过听你的描述应该像某扇区坏了导致超时了呢

网友I:
电源或者配置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