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ivado两种生成、固化烧录文件

楼主(2021-11-28):
图形界面方式一、生成固化文件1、先生成bit文件,再生成固化文件2、生成固化文件步骤
  • A选择当前flash的大小,注意这里是MB,不是Mb。
  • B选择要生成的固化文件的保存路径,设置名字。
  • C选择当前芯片的烧录方式
  • D选择已经生成的bit文件。
  • E勾选所有。
3、点击OK,生成完成。

楼主:
二、固化文件
1、连接设备,open Device

1、设置参数
  • 选择芯片的参数
  • 注意芯片的电压。

  • 点击OK后出现下面界面
选择固化的文件.Msc和.Prm文件,其他不用设置,点击OK,开始固化。

固化完成后需要关闭设备,断电后重启。

楼主:
2、连接固化代码后的设备。
点击下图中位置

添加lit文件,注意是和bit文件在统一目录下。

如果后面重新生成了bit文件,那么固化的文件也需要再重新生成,两者需要对应。
命令行方式
注意:只用一条命令即可:
其实这条命令就是在第一种方法中下图中command命令复制出来的。这里解释一下这条命令。

write_cfgmem  -format mcs -size 128 -interface SMAPx16 -loadbit {up 0x00000000 "M:/led.bit" } -checksum -force -disablebitswap -file "C:/Users/Xilinx/Vivado/led.mcs"
  • write_cfgmem:顾名思义,这就是写配置存储文件,也就是生成配置存储文件。
  • format:生成存储文件的格式,这里是 mcs
  • size:这里指定Flash大小,这里是以Byte为单位
  • interface:指定Flash接口是SMAPx16
  • loadbit: 指定生成MCS文件需要的比特流文件,并且指定MCS文件存放起始地址是 0x00000000,地址增长方向是向上增长。
  • file:指定mcs文件存放地址及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