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使用vivado生成.mcs文件并固化到flash的操作

楼主(2021-11-28):
一、纯verilog工程,不涉及SDK代码的固化流程:
综合,实现,生成比特流后,点击Tools—Generate Memory Cinfiguration File…

如图,选择所用FLASH的类型,设置生成mcs文件名,选择生成的比特流文件,文件保存路径自动显示为如图。

板子上电,连好JTAG,Open Target后,点击Add Configuration Memory Device

如图,选择所用的flash器件

出现如图所示对话框,问是否要编程flash,选择ok

设置好如下选项:

然后就开始固化程序了,等待固化完成,断点,断开JTAG,再上电,可以发现会自动从flash加载程序,Done引脚变高,灯变亮,说明程序加载完毕。固化成功。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137840f7d805

楼主:
二、含SDK的固化流程
在SDK中选择Xilinx Tools–Program FPGA,bootloop选项中选择elf文件,然后下载。

点击Xilinx Tools—Program Flash,选择download.bit,选择所用的flash类型,点击program

下载完成后,断电,断开JTAG,上电,可以看到正常运行。
还有一种方法是在vivado中关联elf,再生成bit,再生成mcs,再固化。没试过,不知道如何关联。

链接:https://www.jianshu.com/p/137840f7d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