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快捷键设置(二)

楼主:
一、快捷键设置
Allegro可以通过修改env文件来设置快捷键,这对从其它软件如AD或PADS迁移过来的用户来说,可以沿用以前的操作习惯,还是很有意义的。
Allegro的变量文件一共有2个:一个是用户变量,一个是全局变量。
查找用户变量文件的位置,可以打开Allegro,在命令窗口里输入:echo$localenv(中间没有空格) ,我的软件是16.6版本,用户变量的文件位置在D:/SPB_Data/pcbenv
如果没有在系统属性里设置首页变量的路径,对于全局变量的位置,固定为软件安装目录内,比如我的就是:D:\Cadence\SPB_16.6\share\pcb\text内。
通常建议修改用户变量env文件,而不要修改全局变量env文件。
快捷键环境变量分为两种,即系统环境变量和用户环境变量,系统环境变量是全局性的,环境变量保存在Cadence的软件安装路径下,而环境用户变量的优先级高于系统-环境变量,即用户自定义的环境变量会覆盖掉系统的环境变量设置。我们应该在用户环境变量中进行快捷键的设置,这样有几个好处,不破坏系统的配置文件,每个用户可以自定义自己的习惯快捷键,而且可以将配置文件保存到U盘或者网盘,随身带走,了到新的计算机环境重新指向自己的环境变量文件可以,很是方便。
Cadence 系统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它给用户留了比较多的定制空间。在Allegro 中我们可以用alias 或funckey 命令来定义一个快捷键,以代替常用的设计命令。要使 定义的快捷键产生作用,我们有两种方式来定义:
1、在命令窗口直接定义,但这样定义的快捷键只能在当前设计中使用,如果重新 启动设计时,快捷键将会失效。命令格式如下:
alias shortkey Keyboard Commands
funckey shortkey Keyboard Commands
1)如果直接键入alias 或funckey 命令然后回车,系统将会弹出所有快捷键列表,这相当于执行Tools->Utilities->Aliases/Function keys命令。
2)alias 命令不能用来定义字母,原因是字母键要用来输入命令行。但是funckey 命令 可以用来定义单个字母为快捷键,它比alias 命令更为强大,alias 能定义的它都能定义,但是字母 被定义成某快捷键后,该字母就不能用来输入键盘命令了。
3 ) Allegro 中的所有键盘命令(Keyboard Commands) 列表可以通过执行 Tools->Utilities->Keyboard Commands 命令来查看,这些命令都可以设置成快捷键。
2、在本地环境变量文件中直接定义,这样定义的命令将长期有效。本地的环境变量文件是evn 文件(D:/SPB_Data/pcbenv),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编辑。我们的alias 命令可以在第二行开始写(第一行是:source $TELENV),例如我们以前在Protel 或PowerPCB 中常 用的放大、缩小命令就可以如下定义:
alias Pgdown zoom out
alias Pgup zoom in
另外我们经常用alias 命令来定义以下几个常用的shortkey:
alias ~R angle 90(旋转90 度)
alias ~F mirror(激活镜相命令)
alias ~Z next(执行下一步命令)
alias End redisplay(刷新屏幕)
alias Del Delete(激活删除命令)
alias Home Zoom fit(全屏显示)
alias Insert Define grid(设置栅格)
二、常用键盘命令
在allegro 中有很多键盘命令,它是通过键盘输入来激活或执行相关的命令。键盘 命令基本上包含了大部分的菜单命令。下面列举几个常用的键盘命令。
  • x 100:Y 坐标不变,X 方向移动100 个单位值(以设定的原点为参考点)
  • y 100:X 坐标不变,Y 方向移动100 个单位值
  • x 100 100:移动到(100,100)坐标处
  • pick 命令与上面的x 或y 命令功能相同,只是在执行pick 命令时会弹出一个窗口,输入想要的 坐标值就可以,与上面相对应,pick 命令也提供三种模式:pick、pickx 和picky。
  • mirror:激活镜相命令(本命令是先激活,后选择要镜相的对象)
  • rotate:激活旋转命令(本操作要先选取对象,后执行该命令)
  • angle 90:旋转90 度(本操作要先选取对象,后执行该命令)
3、常用快捷键
alias F2 done:结束当前命令
alias F3 oops:取消前一次操作
alias F4 cancel:取消当前命令
alias F5 show element:激活"属性显示"命令
alias F6 add connect:执行布线命令
alias F7 vertex:激活"增加倒角"命令
alias F8 zoom points:点取放大
alias F9 zoom fit:满屏显示
alias F10 zoom in:放大窗口
alias F11 zoom out:缩小窗口
alias F12 property edit:激活"属性编辑"命令
funckey + subclass -+:切换到下一层
funckey - subclass --:切换到上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