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237线性度可以但是会比理论值小一个比较固定的偏差

楼主(2021-11-28):
各位网友好,我这里是想把0~10mv的电桥式传感器信号放大500倍到0~5V范围。其中放大倍数由精度为0.1%的499k和1k电阻决定,公式就是499k/1k+1=500倍,同时我测试了输入与放大后的输出,线性度挺好的,就是输出值总是比理论放大值要小个15mv左右,不太清楚是哪里的问题,初步猜想是失调电压的问题,但是失调电压存在的话应该会导致输出的值会比理论值大一些才对,所以还是不清楚到底哪里有问题,各位网友你们知道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吗?

楼主:
这里是测试的数据,可以看到理论值总是比实际输出大,差不多15mv左右的偏差

网友A:
1、理解有误,失调电压有正有负,因此引起的误差也是有正有负;
2、失调电压Vos只是贡献了一部分,还有其它许多影响因数的贡献,当然也可以等效到失调电压;
3、直流误差可以在软件中处理;

谢谢您的解答,原来失调电压是有正负的,那看来我这里的偏差值应该主要还是由于失调电压引起的。同时我看了一下芯片手册,写的失调电压典型值为30uV,最大值为75uV。在不考虑噪声温漂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那么我这里的偏差-15mV,应该是由于大约-30uV的失调电压引起的,这么一来也说得通了。

网友B:
失调电压引起的固定偏差,可以硬件调零,或者软件归0处理。

@huangkang64 :给REF一个参考电压就可以调整输出。
谢谢,请问硬件调试一般有什么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