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DK5下载程序后不能自动运行?解决

楼主(2021-11-28):
今天调试程序发现,在勾选了Reset and run的情况下,下载完程序,程序依然不能自动运行

解决方法:
把pack里面的ENABLE√取消掉就好了
还有一点也挺重要
都改成normal

网友A:
这么复杂么,不是勾选上复位并运行就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么,不是勾选上复位并运行就可以么

不同版本是不一样的,我上边说的都注意就没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版本是不一样的,我上边说的都注意就没问题了。

好的,之前的确没注意过这么多,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