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KF32L530的烧录方式是SWD方式么?

楼主(2021-11-28):
芯旺可以用使用jlink的SWD方式进行仿真调试和下载程序么?

网友A(2022-02-07):
不能使用jlink

网友B:
为什么不能使用jlink?没有明白。

网友C:
你看看是哪个内核呗,要是arm内核的估计就能支持SWD接口

网友D:
这个不好说的,芯旺的芯片我是不太了解

网友E:
你可以这样,使用jflash软件,然后搜芯旺这个型号,看是否支持

网友F:
这个估计是不支持的,毕竟内核好像不是arm的

网友G:
不是很了解,但是你可以用segger搜搜是否支持芯旺的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