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DPI烧录方式是什么?

楼主(2021-11-28):
我看芯旺的MCU可以使用ISP方式下载程序,但是不能调试,芯旺的DPI烧录方式是什么?调试的时候可以打断点么?

网友A:
DPI可以就是他们家自己的仿真模式,相当于ARM的SWD

网友B(2022-02-17):
估计是可以调试的吧

网友C:
你问问芯旺的技术支持呗,我也好奇DPI的烧录方式是啥

网友D:
应该是跟SWD接口差不多的一种调试接口吧

网友E:
可能是芯旺的专属调试器吧

网友F:
估计调试应该可以打断点吧,毕竟是调试器啊

网友G:
调试的时候可以用串口和LED的方式调试,这样也不错

网友H:
你用printf打印日志的方式也是可以的,也很可靠

网友I:
之前没有调试器的时候,一般都是蜂鸣器和LED的方式调试,你可以试试

网友J:
芯旺32位的MCU应该有专属的调试器吧,不然不好开发呀

网友K:
ISP其实挺好用的,哈哈哈,就是不能调试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