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芯旺低电压检测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1-11-28):
芯旺低电压检测怎么做到的?是采用ADC检测吗?还是有特殊的IO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2022-01-24):
如果你说的是欠压复位功能,请看如下:

应该是VDD输入到电压比较器,根据比较器输出的的结果判断是否进入复位。

网友B:
应该是ADC检测吧,这种都很成熟了的

网友C:
一般都是有个电压阈值,达到这个阈值了就是低电压了吧

网友D:
应该是有ADC检测,不然怎么能测量成功呢?

网友E: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有电源芯片反馈的呢?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用ADC检测实现的

网友G:
应该是ADC检测吧,比较简单啊,而且实现起来也很容易的

网友H:
特殊IO的话,楼主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I:
低电压检测可以用ADC实现的

网友J:
可以考虑用超级电容器,做个缓冲,当检测到电源/电池电压低了,就是低电压了呗

网友K:
这个应该是用ADC吧,不需要额外成本呀

网友L:
阈值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