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32位MCU开发难么?

楼主(2021-11-28):
请问各位大佬,芯旺32位MCU开发难么?我看他使用的是自家内核吧,移植系统的话是不是很麻烦啊?

网友A:
有例程,入手难度还行,移植系统大部分就是底层适配一下,实在不行可以找原厂技术支持

网友B:
看你悟性高不高了

网友C:
这个,
会了不难,不会就难

网友D(2022-01-14):
芯旺的MCU开发难不难,取决于你得写代码水平啊

网友E:
不好说,这个你得能力我们也不知道,要是能力优秀,开发的话基本不难

网友F:
不知道芯旺的32位MCU是什么内核,如果是arm的内核就好办多了

网友G:
移植肯定都有难度的,你就对应功能找对应函数,试试就好了

网友H:
移植系统估计得看你使用的系统是否支持芯旺的MCU

网友I:
还好吧,大都类似。

网友J:
没用过芯旺的MCU,但你自己试试,看看他家代码自己感受感受

网友K:
自家内核的话不太好搞,移植估计会有些费劲

网友L:
你先去找芯旺的芯片,然后找对应例程,先去熟悉一下吧

网友M:
应该不难,不都是32位单片机么,都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N:
我猜测是不复杂,芯旺还有技术支持

网友O:
遇到问题可以咨询请教,不要慌

网友I:
还好吧,新东西刚开始都有点难。

网友P:
芯旺微的例程写得稀烂

网友Q(2022-05-28):
需要开发哪个芯片的

网友R:
不难,有很多的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S:
现在都有demo可以借鉴参考。

网友T:
你是要做哪款芯片?

网友U:
32位MCU都是C语言开发,基础是一样的。

网友V:
为之则难者亦易已
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W:
适用于硬件开发了吗?

网友U:
你说的是哪一类的芯片呢?

网友X:
C语言的代码都是一样的。

网友Y:
这个看官网的资料提供多少了

网友Z:
这个都有固定的资源的。

网友U:
单片机都不难。

网友AA:
32位MCU使用什么开发?

网友AB:
如果没有接触过,肯定有难度。

网友AC:
MCU开发难度都差不多的

网友AD:
还好,MCU开发难度现在都不大。

网友AE(2022-07-08):
开发的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AA:
32位和8位的单片机都一样。

网友AF:
这个需要看你的编程能力

网友AG:
都是C语言开发的。

网友AH:
单片机性能怎么样

网友AI:
官网提供的有资料可以参考。

网友AJ:
貌似还可以,支持比较到位

网友AK:
技术开发还有很容易的吗